你设计产品,直流电源怎么弄的?

楼主(2013-08-19):
大家设计产品的时候,电源是怎么弄的。
A   现成直流电源,拿来用即可
B   220VAC,产品价格不高,必须降低成本,简单电阻或阻容降压+整流+电源芯片。
C  220VAC,产品价格适中,小型变压器降压+整流+电源芯片。
D   220VAC,产品价格高,采用较为复杂的开关电源模式提供直流电源。
E   其它

网友A:
一句话,做弱电的就别去碰220VAC。我就是搞弱电的,所以永远A。

网友B:
用过D,功率会高点··

网友C:
选A,可以降低产品的复杂程度…

网友D:
选C,产品批量小的人路过

网友E:
恩,很多产品的电源其实都是开关电源,像电饭煲啊,功放啊,电磁炉啊,搞弱电是不是一定要会设计开关电源呢,

网友F:
A,一般都用DC-DC或LDO.

网友G:
A居多;
C偶尔,一般产品价格高时采用;
D不多,产品价格太低了采用。

网友H:
都有,根据实际情况。

楼主:
我基本上也是A,可能是东西卖的也稍微贵一点吧。只是觉得大多数电子产品从
最后的销售来说,可能很便宜,所以电源这块的成本必须压低。我也用过电阻
降压,不过说实话,真的有点怕。

网友I:
我选择A和D

网友J:
绝大部分情况下,不管价格高低,我选C,都是用变压器加整流滤波稳压自己做电源。

网友K:
我看到一个板子是这样弄的,B,200K电阻,并个400V 电容。然后整桥。。。。。。就完了。。。然后用个二极管再降点压和电流。然后就直接给锂电池充电,给单片机供电。。。。。我一直都不敢测试充电,怕爆炸。。。

网友L:
一般是A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