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差压变送器

楼主(2013-08-19):
想做一个电容式差压变送器,其传感器结构采用如图所示,请问要做这种传感器需要学习哪些知识,需要到哪里去做,有没有这种生产工艺
将左右对称的不锈钢基座23的外侧加工成环状波纹沟槽,并焊上波纹隔离膜片14。基座内侧有玻璃层5,基座和玻璃层中央都有孔。玻璃层内表面磨成凹球 面,球面边缘镀以金属膜6,此金属膜层有导线通向外部,为电容的左右定极板。左右对称的上述结构中央夹入并焊接弹性平膜片,即测量膜片7,为电容的中央动 极板。测量膜片左右空间被分割成两个室,固有两室结构之称。
在测量膜片的左右两室中充满硅油,当左右隔离膜片分别承受高压pH和低压pL时,硅油的不可压缩性和流动性便能将差压Δp=pH-pL传递到测量膜片的左 右面上。因为测量膜片在焊接前加有预张力,所以当差压Δp=0时十分平整,使得定极板左右两电容的容量完全相等,即CH=CL,电容量的差值为零。在有差 压作用时,测量膜片发生变形,也就是动极板向低压极板靠近,同时远离高压测定极板,使得电容CH=CL

楼主:
不要沉下去,顶起一下

网友A:
好像这个东西需要设计振荡电路!

网友B:
要做传感器还是变送器? 这种电容传感器很多,价格也便宜,习惯叫“膜盒”。 电路也很经典。 单独买的、套件的,成品的都有,有成品的这种变送器,便宜的就几百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做传感器还是变送器? 这种电容传感器很多,价格也便宜,习惯叫“膜盒”。 电路也很经典。 单独买的、套 ...

我们现在想先把传感器做出来然后做变送器,如果有成品的更好啊,请问哪里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