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IO配置后用不了

楼主(2013-08-19):
定义了IO口,时钟也开了但利用宏定义的方法定义的IO口却调用不了,不管什么命令都是默认的IO值
#define ZUOH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2);
#define ZUOL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2);
#define YOUH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
#define YOUL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

网友A:
那不用宏定义,自己写呢?还有用仿真器看你设置的寄存器,值真的写进去了没有。

楼主:
用这个可以减少代码量,我要用这个输出0和1,用的次数不知一次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和无线模块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