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500,雷雨后无法联网

楼主(2013-08-19):
DM500,之前联网正常。下雨打雷时没有关DM500。
现在DM500收着免费节目正常。操作也正常。但是不能联网,连接路由器端口的指示灯不亮。
DM机硬件问题?可维修吗?

网友A:
明显网口被雷劈坏了,找售后。

楼主:
售后不够邮寄费。
问了两家本地技术不错的家电维修店,都回复修不了。

网友B:
看看芯片又没有坏

网友C:
换那个网络芯片吧,自己找电路看看,先测试那个网卡芯片的晶振正常不,在试试TX RX拆分对对地二极管管是否正常,亚卫里基本打雷不联网说都是换芯片的,再不行找冬秋广东惠州的貌似他维修也要钱的哦,维修版版主,建议在二手区收个的了,不要电源,不要遥控器的大把40搞定

网友D:
一个万能的论坛,,,,既然这里也有DM500  ,,,现在DM500 好像没有什么一样了吧   08年 有 122  134 128  146  经典4星,随着时间推移换加密,换专机的越来越多,现在134恭喜已经非常不稳定。。。。。买个网络机顶盒吧。。。

或者就当免费机用了。。。。家里的已经好久没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