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9v,输出5v,不用散热片或散热片尽量小。

楼主(2013-08-19):
选哪种电源芯片好?
谢谢!

楼主:
输出5v2A。

网友A:
DCDC,外置MOS,就不需要散热片啊

网友B:
D2D   IC 到各个公司官网都有

网友C:
MP1482
MP1494
...

网友D:
MP1482
MP1494
...
本帖来自手机版,手机用户可以直接访问bbs.21ic.com

网友E:
5V2A,D2D 一般都可以不用散热片。

网友F(2013-09-18):
实在不行就把焊盘做大一点,有助于散热

网友G(2014-05-04):
外置mos靠谱点一般集成的容易太热极容易烧掉焊盘上涂点硅胶就行了实在不行把上面贴点锡纸散热会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