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在IAR中RAM 和FLAH的使用

楼主(2013-08-19):
我用的是STM8S103f3   8K Flash  1K RAM 640字节的E2PROM
  编译后报错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1fc9 bytes in <[0x008000-0x009fff]> (total uncommitted space 0x1f80).

空间使用如下
  7 323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936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577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 69 absolute)

根据查到的信息看 应该是程序溢出

我有3个问题想请教下诸位
1.是不是 readonly  code memory  + readonly  data memory = FLASH    readwrite data memory = RAM?
2.请问IAR 里面有没有类似STVD 的优化设置?
   如果有的话请问在哪设置。搜索了下百度 好像没类似功能
3.哪位大神能够指点下 关于程序优化的建议

  恳请诸位帮忙  不胜感谢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应该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B:
是不是 readonly  code memory  + readonly  data memory = FLASH    readwrite data memory = RAM?
<--YES

楼主:
..额  多谢解答

网友C:
这么大的代码?

楼主:
额 稍微大点
通过程序结构上的优化现在是
  6 318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961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573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 69 absolute)
不过别人在精简指令集的环境下  用4K 不到就完成了。太厉害了

网友D:
优化设置:

网友E:
值得学习,顶一下优化设置的大神

网友F(2015-05-10):
0x1FC9=8137>7323+936这是为什么?

网友G(2016-01-04):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 readonly  code memory  + readonly  data memory = FLASH    readwrite data memory = RAM?
   ...

错误的吧  FLASH应该是readwrite data memory  + (另外一个我不确定)

只是readwrite data memory  是占用flash的 !

网友H(2017-01-22):
   IAR ELF Linker V1.40.1.50106 for STM8
   Copyright 2010-2013 IAR Systems AB.
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4a0 bytes in <[0x000000-0x0003ff]> (total uncommitted space 0x2f0).
          Uncommitted:
            [0x000000-0x0000ff]:  0xf0
            [0x000100-0x0003ff]: 0x200

  1 565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3 413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1 456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 20 absolute)

我的空间才占6434,怎么也报错

网友I(2017-08-04):
按照这位大神的方法完美解决。但是比较好奇的是,这样的优化对程序执行是否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