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挂起问题

楼主(2013-08-19):
背景、:近期碰到一个问题,usb读卡芯片待机功耗太大,FAE说芯片有usb挂起功能。而断开usb数据脚确实可以降低功耗。usb工作在全速模式。
问题:①usb设备挂起后总线上是否可以测到波形?(我测得目前状态是有间隔的波形,然后D+万用表测3.0V。D- 零点几V)
      ②如何可以快速从总线波形上看usb设备是否进入suspend?(手上只有示波器,没有usb总线分析仪器)。

网友A(2014-09-11):
楼主我想也想知道这个答案 请问你知道了吗现在?

其次我想知道PC(host)有什么软件接口或其他方式让device挂起的? 谢谢

网友B:
FAE说有,你就问他怎么实现不就得了?

上来问,这不是舍近求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