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使用51单片机实现简单的输入法

楼主(2013-08-19):
现在在搞一个项目,使用的51的mcu,需要能实现输入一些汉字,外围电路有矩阵键盘,想通过矩阵键盘模拟手机输入汉字的功能,汉字不多,大概50个吧,

我的这个项目里会使用到433MHZ的无线信号,一个中控端能根据发送端发出的序列号来执行不同的命令,发送端会安装在不同的位置,汉字就是用来描述这个位置的,

网友A:
能从PC上下进去的就最好从PC下,能用PC下了再选的就下了再选,能用现成手写板的就用手写板,实在没办法了再自己写程序实现,网上有T9拼音的程序可以参考。总之别给自己找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从PC上下进去的就最好从PC下,能用PC下了再选的就下了再选,能用现成手写板的就用手写板,实在没办法了再 ...

由于小弟经验不足(刚毕业),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想请大侠再指点一下,
我需要把汉字的存入EEPROM(或者汉字的内码),我也想过通过PC下进去,但是这种方法应该需要一个特定的配置工具吧,这个工具需要自己去开发吗,或者有没有类似的工具,

网友B:
T9输入法简单,有现成的代码

网友C:
如果只是固定的几个汉字,不如自己编码实现,不用整全套的输入法

网友D:
50个汉字的话,就不用外部EEPROM啦,直接CODE吧。
如果是做点阵字库,我曾经用过PCtoLCD2002。输入法其实就是查表算法而已。

网友A:
好像楼主没有说是拿来在液晶上显示用的,我理解是用来传输用的。还可以建议楼主,可以用数字化编码,在主机上(比如计算机)再翻译为汉字就可以啦。至于下进E2,通过串口连接到计算机上,通过单片机上的程序和计算机通讯,把汉子的GBK码写进E2保存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楼主没有说是拿来在液晶上显示用的,我理解是用来传输用的。还可以建议楼主,可以用数字化编码,在主机 ...

再详细一点好吗,使用什么工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详细一点好吗,使用什么工具,

你想要什么工具?串口连接计算机的话,用串口助手都可以做了。

网友E:
做一个协议,发的是位置代码,接收端接受了再转化成相应的汉字,还是这样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什么工具?串口连接计算机的话,用串口助手都可以做了。

是我的问题没说清楚,补充一下:
1、保存的汉字需要在lcm上显示,主控端还会发短信和打电话,短信内容里会包含这些汉字,电话语音里也包含汉字,
这写汉字还需要能够更改,最好是能让非专业人员方便更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的问题没说清楚,补充一下:
1、保存的汉字需要在lcm上显示,主控端还会发短信和打电话,短信内容里 ...

那楼主至少需要保存汉字的字模、汉字的GBK码、还要有语音芯片录制这些汉字的发音,这么复杂的事情,你智能在PC上编辑好了再下载下来了。楼主这几个技术加起来不是很简单了,建议楼主在身边找个能搞定的人一起做一下,自己弄可能比较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楼主至少需要保存汉字的字模、汉字的GBK码、还要有语音芯片录制这些汉字的发音,这么复杂的事情,你智 ...

我们做好的一个版本打电话、发短信、语音、LCM显示都搞定了,每个发射端有一个位置信息,现在的位置信息是使用从发射端发射的信号里解析出来的数字,这样很不方便,所以打算把数字改成汉字,并且希望实现能让非专业人事自己自由改变汉字,现在就卡在汉字这里了

网友A:
提醒楼主,继续用编码传输,在你显示给用户看的地方再翻译成汉字,比你在每个点都弄要方便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楼主,继续用编码传输,在你显示给用户看的地方再翻译成汉字,比你在每个点都弄要方便得多。 ...

谢谢,这个我也想到了,

网友F:
进行数字和文字转换吧,跟输入密码一样,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进行数字和文字转换吧,跟输入密码一样,呵呵

能详细点吗,  举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