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热心人有现成的BUCK电路,,给一下啊,,多谢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8-19):
50k的频率,你按图上的参数已经可以满足大部分应用了,详细的参数,需要详细的输入输出电压电流资料和设定的纹波电流来计算。

BUCK可以用单片机来控制,注意反应时间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k的频率,你按图上的参数已经可以满足大部分应用了,详细的参数,需要详细的输入输出电压电流资料和设定 ...

因为没有做过具体的实物,,所以没底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没有做过具体的实物,,所以没底啊,,,

那就先做一个出来看看呗。

网友B:
将电感放到MOS前面,可以升压,放到后面,可以降压,电感这个东西真的很奇妙,特性正好跟电容相反。如果想快速上手,用NE555搭个振荡器,驱动MOS管,放个电感,弄个肖特基,就可以了

网友C:
与C1串联个电阻,是什么目的?

你的电源电压24V,超过一般MOS管门极允许值,驱动PMOS信号须加限制,否则有可能损坏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C1串联个电阻,是什么目的?

你的电源电压24V,超过一般MOS管门极允许值,驱动PMOS信号须加限制,否则有 ...

电源电压跟VGS电压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源电压跟VGS电压有什么关系呢?

当PMOS管门极接地时,管子门极源极之间电压恰为电源电压。看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将电感放到MOS前面,可以升压,放到后面,可以降压,电感这个东西真的很奇妙,特性正好跟电容相反。如果想 ...

确实很“奇妙”
不能简单的说电感在MOS前后,
准确一点是电感一端与输入相连可升压,与输出相连可降压,与地相连可升降压(反极性)。。。
仔细研究研究会更奇妙。。。: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将电感放到MOS前面,可以升压,放到后面,可以降压,电感这个东西真的很奇妙,特性正好跟电容相反。如果想 ...

六种基本电路

网友E(2016-05-23):
前三种BUCK,BOOST,BUCK/BOOST常用,后面三种不知道在哪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