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怎么操作UART1_BRR, UARI1_DR寄存器

楼主(2013-08-19):
__IO_REG8    (UART1_DR,    0x5231, __READ_WRITE);
__IO_REG8    (UART1_BRR1,  0x5232, __READ_WRITE);这个是头文件的定义

刚刚学

网友A:
可以用强制类型转换,这种方法对于任何编译器应该都适合,比如:
(unsigned short *) (REG_ADDRESS) = 0xABCD;

网友B:
呵呵   我也是小菜   帮楼主  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强制类型转换,这种方法对于任何编译器应该都适合,比如:  (unsigned short *) (REG_ADDRESS) = 0xAB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我也是小菜 帮楼主 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楼主

好人哇

楼主:
原来直接写也可以,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