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9v,输出5v2A,选哪种电源芯片好?

楼主(2013-08-19):
(无正文)

网友A:
那只能考虑用高频率(1M以上)的Buck DC-DC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考虑用高频率(1M以上)的Buck DC-DC芯片了。

老师,具体型号有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具体型号有吗?谢谢!

请记住,没有万能方案,你没有给我任何可以判断的条件,所以我只能给你说,去看LM2576这种相对好买的芯片,但是我不对我的建议负任何责任。

网友B:
一般我会用1084,最大5A电流,指甲盖大小,表贴,用PCB铜箔当散热。

网友C:
MCP19035  MCP16323,选择很多,有需要找我提供DEMO测试,看看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考虑用高频率(1M以上)的Buck DC-DC芯片了。

楼主要的是不要散热片,不是要小体积。频率越高效率越低,那越有可能要加散热片。

网友D:
这个要求,一大堆和MP1482 P2P兼容的芯片($0.1以下)都能满足。

网友D:
另外,AOS、MPS、TI、LTC、ON等公司一大堆可以满足要求的芯片。DC-DC都可以不用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AOS、MPS、TI、LTC、ON等公司一大堆可以满足要求的芯片。DC-DC都可以不用散热片。 ...

老师,能提供几个效果较好,相对好买的型号吗?谢谢!

网友D:
8楼不是说了吗,MP1482,这个就可以满足你的要的,而且一大堆P2P兼容的国产和台系的。

网友E:
LM7805-2A,开关型稳压器

网友E:
无需散热片

网友A:
频率越高的效率越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频率越高的效率越低?

当然
只有你认为频率约越高效率越高

网友F:
功率才10W,用不着散热片的,PCB散热即可

楼主:
试了下LM1084,过热保护了。

网友G:
我发现高效率的DC/DC频率普遍在500K以上,而低频的LM2596、MC34063等效率都很低,而且整个电路体积很大。

网友D:
那是因为是不同年代不同架构不同技术出来的东西,不是因为频率低因此效率低。

网友H:
多看大家的回复也是学习的一种方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那是因为是不同年代不同架构不同技术出来的东西,不是因为频率低因此效率低。 ...

我猜,在同样的工艺下,两者半导体部分的开关损耗差不多,高频略高,剩下就是储能电感的铜损和漏磁铁损,可以明确,高频需要的电感量远小于低频,线圈直流内阻同样小得多,大电流时铜损远小于低频电路,至于漏磁铁损,高频略高,整体看高频的效率胜出,性价比也更高。所以最近10年新出的DC/DC芯片大多数是高频的。

网友I:
一般芯片也能满足使用要求了LM2576就挺好,而且货也多。不过这种芯片很多国产仿的

网友J:
TPS54331   TI主流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下LM1084,过热保护了。

实测一下你的实际负载电流吧,1084是5A的LDO,如果确定负载只有2A,并且片子很烫,就必须加散热措施。要么用效率更高的DC-DC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当然
只有你认为频率约越高效率越高

愿闻其详。

网友K:
TPS5430/TPS5431

网友L:
百度了一下
貌似是频率越高效率越低,综合考量,开关损耗增大占主要因素,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实际差别不大。

网友M:
效益?…频率?…开关电源?线性电源?…观查事物、人们往往是视角不同罢了…宏观?微观?

网友N:
这种芯片真的很多

网友O:
引用 网友G:
我猜,在同样的工艺下,两者半导体部分的开关损耗差不多,高频略高,剩下就是储能电感的铜损和漏磁铁损, ...

确实是这样,不过提高频率主要是为了满足产品小型化的要求,详见《精通开关电源设计》一书,21ic有下载。对于可调频率的开关电源芯片,同一设计方案,也是低频条件下效率高。

网友G:
照片是我最近板子上600mA的DC/DC,MCP16301,效率90%左右,500KHz,因为频率高,需要的电感量22uH,厚2.2mm,满负载时电感几乎不发热,输出用两个10uF/10V的陶瓷电容滤波即可。
上一版用的是最高100KHz的MC34063,需要220uH的电感,厚7mm,满负载时和MC34063一样热,效率80%左右,输出要用一个巨大的470uF电解电容滤波,大家都知道,电解电容是整个电源里最脆弱的部分。

网友P:
加我QQ:914890785,我给你发一份资料.

网友Q:
看到电源管理芯片,果断mark。

网友R:
这种好多啊 LM系列的都差不多

网友S:
LM2576,LM2574试试呗

网友T:
LM2576输出能达3a,可以用铜箔散热。

网友U:
lm2596 这个一直用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