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层处理

楼主(2013-08-19):
屏蔽线一般屏蔽层两端都要求接PE,我只能一端的屏蔽层能接PE,另外一端没法接PE,悬空处理,会给信号带来干扰吗?

网友A:
距离短的话就应该单端接地
距离长的话只能看实际情况了

楼主:
听过这样一种理论,频率高的信号线外部的屏蔽层应该多点接地,频率比较低的可以单点接地,大于1M的认为是频率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过这样一种理论,频率高的信号线外部的屏蔽层应该多点接地,频率比较低的可以单点接地,大于1M的认为是频 ...

是这样的,高频采用双端接地,低频采用单端接地,双屏蔽时,外层双端接地,内层靠近设备侧单端接地

网友B:
接地时要按照360度环接方式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