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光伏并网并的是电流还是电压

楼主(2013-08-19):
光伏并网并的是电流还是电压?锁相锁的是电流还是电压?

网友A:
应该是电流   我觉得

网友B:
电压吧。
猜的

网友C:
并网逆变器是属于电流型逆变器,控制的是输入电网的电流,锁相是锁定电网电流的相位,保持输入电网电流相位的同步,确保电流相位的误差在并网要求的范围内。

网友D:
楼上解释的不错  谢谢了  楼主  很不错

网友E:
哥并的是寂寞,他们并的是金钱,机器并的是电流

网友F:
头一回听说是电流!

网友G:
相序,电压,周波。

网友H:
并网发电系统通过光伏数组将接收来的太阳辐射能量经过高频直流转换后变成高压直流电,经过逆变器逆变后向电网输出与电网电压同频、同相的正弦交流电流;锁相是指将正弦波电流电压周期性相位保持一致。

网友I:
太阳能光伏发电是依靠太阳能电池组件,利用半导体材料的电子学特性,将光能转化成电能。并网发电系统通过光伏数组将接收来的太阳辐射能量经过高频直流转换后变成高压直流电,经过逆变器逆变后向电网输出与电网电压同频、同相的正弦交流电流。

网友I:
光伏并网发电系统就是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与常规电网相连,[1]共同承担供电任务。当有阳光时,逆变器将光伏系统所发的直流电逆变成正弦交流电,产生的交流电可以直接供给交流负载,然后将剩余的电能输入电网,或者直接将产生的全部电能并入电网。在没有太阳时,[1]负载用电全部由电网供给。

网友I:
因为直接将电能输入电网,光伏独立系统中的蓄电池完全被光伏并网系统中的电网所取代。免除配置蓄电池,省掉了蓄电池蓄能和释放的过程,可以充分利用光伏阵列所发的电力,从而减小了能量的损耗,降低了系统成本。但是系统中需要专用的并网逆变器,已保证输出的电力满足电网对电压、频率等性能指标的要求。逆变器同时还控制光伏阵列的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控制并网电流的波形和功率,使向电网传送的功率和光伏阵列所发出的最大功率电能相平衡。这种系统通常能够并行使用市电和太阳能光伏系统作为本地交流负载的电源,降低了整个系统的负载断电率。而且并网光伏系统还可以对公用电网起到调峰的作用。太阳能光伏发电进入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是必由之路,就是将太阳能光伏系统接入常规电网,实现联网发电。

网友J(2014-02-11):
引用 网友C:
并网逆变器是属于电流型逆变器,控制的是输入电网的电流,锁相是锁定电网电流的相位,保持输入电网电流相位 ...

感谢 非常有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感谢 非常有帮助

不客气,IGBT模块的有需要么?:lol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IGBT模块的有需要么?

我在较劲脑子想解决UPS 并网难题那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我在较劲脑子想解决UPS 并网难题那

你做的是在线UPS?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你做的是在线UPS?

不是 是设备用的了UPS 不间断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不是 是设备用的了UPS 不间断电源

UOS不是并网型的不能并网的。

网友K:
是电流型的闭环,但是你要通过电压进行锁相才可以做出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