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示波器测开关电源爆了,求指导

楼主(2013-08-19):
今天用UC3842做一个开关电源,把交流电整流滤波后的到一个300V的直流电压,经分压电阻提供给芯片的VCC脚(16V),上电时发现VCC电压不停的变化,遂用示波器想观察波形,结果在接上示波器地的那一瞬间悲剧了,直接爆了、跳闸了,还好示波器没事。
示波器表笔用的是X1,示波器探头鳄鱼夹的一个牙齿都爆了。。。
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这是为什么?短路了?

网友A:
你可以把示波器的地线去掉试一下,可能是两者的地线没有接好,

网友B:
芯片工作的时候阻抗是不断变化的,你电阻分压给芯片供电本身就是错误的做法啊。。。
整流滤波没有变压器隔离地,示波器的地接到了火线或者零线上了。

网友C:
示波器没有隔离供电,就先阉割了地线
类似的帖子很多,LZ可以在二姨家搜索一下。。。

网友D:
以后别这么干了,买个白炽灯串上吧,多买几个,一辈子都有用,以后就买不到了

网友E:
白炽灯串在开关电源220V输入侧,示波器不要接地。我以前也干过这蠢事

网友F:
两者的零火线接反了,下次注意两个设备接入同一个电源时的零线和火线。最好用隔离变压器给调试设备供电。

网友G:
示波器接地了

网友H:
可能的话买个隔离变压器,示波器接隔离变压器,毕竟烧电路事小,烧示波器就亏大了。

网友I:
哈哈,我前几天才这样炸了一次,o(╯□╰)o

网友J:
用隔离变压器供电,最好示波器也要用隔离

网友K:
有可能是示波器的阻抗无穷大,你的阻抗匹配没连接好,特别是在非正常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