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打算用ADS1115做一个压力检测,请帮忙看看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13-08-19):
单片机采用C8051F340,单片机电源是3.3V,称重传感器采用的5V激励电源。
那我给ADS1115的电源是采用3.3V的好,还是5V激励电源的好?
采用5V电源的话牵扯到一个电平转换。
ADS1115可以和单片机一样用3.3V电源,而称重传感器采用5V电源??
看芯片手册的时候,没有看到输入端的共模电压要求,是不是只要差分信号满足要求就可以了??
如果有共模电压要求的话,ADS1115就只能和称重传感器使用同一个电源了吧??

称重传感器量程是3000公斤,激励电源用5V的话,输出最大是10mV,那我要精确到0.5公斤的话,貌似ADS1115的转换精度不够??
它是16位精度,增益为16时,量程为正负256mV。

网友A:
建议还是将两个电平分开啦

网友A:
一个是电源电压   一个是信号电平   应该是不一样的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将两个电平分开啦

一般模数转换芯片都有一个数字电源管脚和一个模拟电源管脚,ADS1115只有一个VDD管脚。传感器的激励电源是15V转的5V。
芯片如果用3.3V的话,那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就可能不满足芯片的共模电压了。
芯片手册上的推荐图是接的3.3V,和单片机一样,但是没有说明差分输入的单个管脚输入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