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stm32读20个18b20

楼主(2013-08-19):
STM32如何利用一个IO口读20个18b20?
网上查资料用74LS244,但不知道怎么用,哪位知道?

网友A:
这是 18B20 的 1wire 器件的通信接口. 不用 244 也可以的.
但是如何操作, 请详细地看看 1wire 的通信协议吧

网友B(2013-09-26):
每个18B20都有独立的地址代码,读出地址码就可以对相应地址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