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电机驱动考虑的问题

楼主(2013-08-19):
直流有刷,24v  63W DC

H桥和 “单桥+一对继电器” 两种控制方式有何优劣?

直流有刷除了考虑赌转还有什么?

堵转,考虑的是办法的过流检测,串联采样电阻,AD采样比较。

还需要考虑其他什么因素?

楼主:
这是个难题吗? 大家别只看不语啊

网友A:
“H桥和 “单桥+一对继电器” 两种控制方式有何优劣?”
所谓“单桥”,是指上下两支管子构成的推挽电路吧?
这种电路,开关电源中通称“半桥”,音频放大器中通称“串联推挽”。

“单桥+一对继电器”
不知道有何优点。若要求可以改变电机旋转方向,用多触点的继电器,一支即可。若要求可以PWM调速,一支管子即可。若要求可以PWM调速同时可以改变旋转方向,才用得上H桥(开关电源中称全桥),或者一支多触点继电器加一支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H桥和 “单桥+一对继电器” 两种控制方式有何优劣?”
所谓“单桥”,是指上下两支管子构成的推挽电路吧 ...

讲解的很透彻,感谢。

我的需求60W,24V直流有刷电机,出厂前调整好电机转速,使用中需要改变方向。

电机启动的最大电流为 3-5倍额定电流
选用的控制方式是4个MOS管,电流参数按照5倍的额定电流选择元件。
在电机中串联一个电阻,经过AD采样检测是否赌转,如果赌转停止电机。
这里没有问题吧?

此外,又个问题:
1、我同时导通H桥的上臂或者下臂的两个管子,是不是电机会锁死或者运行中紧急刹车?
2、采用一对继电器+一对MOS的组合,有可能出现继电器触点黏住吧?寿命相对MOS会低一点吗?
3、电源用模拟变压器和开关电源哪个更好?为什么?

直流有刷电机驱动,还有哪里需要注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讲解的很透彻,感谢。

我的需求60W,24V直流有刷电机,出厂前调整好电机转速,使用中需要改变方向。

MOS管按照5倍额定电流选取,电流容量还嫌小,最好用10倍甚至更大。
在电机上串联电阻来检测电流,不如在全桥上端或者下端串联电阻检测,这样联接比较方便(电阻处于电源电位或者地电位)。

同时导通全桥的上臂或者下臂,前提是全桥的两支下臂均关断或者两支上臂均关断。此时电机不会“锁死”,会“紧急刹车”,刹车的快慢与电机种类有关,永磁电机刹车快。

“采用一对继电器+一对MOS的组合”
不知道这是什么组合。

“有可能出现继电器触点黏住吧?”
不一定。

“寿命相对MOS会低一点吗?”
继电器触点动作次数寿命比MOS管少很多,MOS管动作次数寿命几乎是无限的。

“电源用模拟变压器和开关电源哪个更好?”
不知道什么是“模拟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按照5倍额定电流选取,电流容量还嫌小,最好用10倍甚至更大。
在电机上串联电阻来检测电流,不如在 ...

模拟变压器,指的是小的线包式的变压器,之前称为小变压器或者模拟电源,专业术语就不清楚了。

“采用一对继电器+一对MOS的组合”
这是我描述的错误,应该是一个驱动的MOS加一对换向的继电器。

刹车的电流也会很大吗?

今天晚上我画个具体的电路图请您看看,指教一下。

非常感谢!

楼主:
普通工频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按照5倍额定电流选取,电流容量还嫌小,最好用10倍甚至更大。
在电机上串联电阻来检测电流,不如在 ...

现将电机驱动部分画出来,请指教。

几个问题:
1、这个驱动电路是否满足我驱动24V,60W的直流电机?
2、AD网络的目的是监测是否堵转,但是R5的取值不知道按照什么原则去计算,所以很随意的放了1K 2W的电阻。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将电机驱动部分画出来,请指教。

1、管子容量够用。
2、P沟管极性错误。
3、5V电压,不足以令P沟管关断。
4、上下管门极接在一起,用同一个信号驱动,相当危险。因驱动脉冲自高变低和自低变高,必定经过某中间值,例如12V,而该值可以使上下管均导通,称为“共同导通”,管子损耗很大,严重时烧毁管子。驱动信号最好能够加入“死区”。
5、四支二极管D1~D4没有太大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管子容量够用。
2、P沟管极性错误。
3、5V电压,不足以令P沟管关断。

感谢。
3和4点,我也发现问题了。

我在整理一份出来,今天有些忙,最迟明天将整理后的再请老师过目。

再次表示感谢!
此外注意身体啊,这么晚还在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将电机驱动部分画出来,请指教。

1、楼主原理图少画一根线,右边MOS管上下桥中间未连接至电机。

2、关于“H桥”和“继电器”方法:
在电机换向频率不高的情况下,继电器控制更为简单,不需要考虑死区问题。楼主这个电机达到额定功率时电流将近3A,采用H桥驱动必须考虑死区问题。

3、直流有刷除了考虑赌转还有什么?
过流保护!应采取硬件过流加软件过流双重保护。

个人意见,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主原理图少画一根线,右边MOS管上下桥中间未连接至电机。

2、关于“H桥”和“继电器”方法:

感谢
1、MOS上下桥之间确实少了一根线
2、
电机换向频率确实不高,不过额定3A,瞬间可能达到10A,大电流的继电器体积大,成本高,还可能会出现火花,或者黏住触点,基于这个考虑选择的MOS管H桥。
3、赌转和过流,都是流经电机的电流突然变大,我这个原理图上用AD去检测电流的大小,软件判断是否过六合赌转。
不过硬件处理到没有想到,难道要加过流判断和保护?比如通过比较器判断电流,电流过高启动MOS切断电机通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1、MOS上下桥之间确实少了一根线
2、

AD检测电流当然可以,可必须建立在单片机正常工作的前提下,万一单片机走神,如何是好?

电机驱动强调安全稳定,如果是做产品建议增加硬件过流保护,楼主已经想到了,可以运用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检测电流当然可以,可必须建立在单片机正常工作的前提下,万一单片机走神,如何是好?

电机驱动强调安 ...

感谢,最迟明天我再发一个原理图,再请您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最迟明天我再发一个原理图,再请您指点。

交流经验,指点实不敢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管子容量够用。
2、P沟管极性错误。
3、5V电压,不足以令P沟管关断。

根据您的指点,并找找H桥的死去电路,我做了些调整,电路如下:

修改了5V的三极管不能控制MOS的问题,修改了多余的MOS上的反向二极管,增加了逻辑死区,大电流依旧靠监测R9上的电流并通过软件实现。

电机调速靠调整R9的阻值来实现。

请指点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经验,指点实不敢当!

也请您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您的指点,并找找H桥的死去电路,我做了些调整,电路如下:

此图并未解决MOS管门极电压最大可达24V,超过允许值20V的问题。
各三极管根本不必加基极上拉电阻R1R12R13R14,四支电阻叫做画蛇添足。这是从三极管线性放大电路抄过来的。
下面一图,DIR-L和DIR-R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由单片机产生,那么电机调速,不必调整R9,可以靠软件实现。如果是由某脉冲信号分频得到,那么此电路并不能产生“死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图并未解决MOS管门极电压最大可达24V,超过允许值20V的问题。
各三极管根本不必加基极上拉电阻R1R12R13 ...

1、"MOS管门极电压最大可达24V,超过允许值20V的问题"这个没有考虑,晚些时候做些修改。
2、“R1R12R13R14,四支电阻叫做画蛇添足。这是从三极管线性放大电路抄过来的。”确实是抄过来的,因为有了上拉电阻,这个限流电阻就不需要了。
3、DIR-L\DIR-H,对应于我上面画的IO1、IO2是单片机输出。
   IO1,IO2接PWM,调整占空比即可调速。

最后整理后,再次发原理图,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MOS管门极电压最大可达24V,超过允许值20V的问题"这个没有考虑,晚些时候做些修改。
2、“R1R12R13R1 ...

“因为有了上拉电阻,这个限流电阻就不需要了。”

限流电阻R2R6R4R8仍需要,将上拉电阻改成接地。

注意后一图ENABLE并不能产生“死区”。要由ENABLE产生“死区”还要增加两个反相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了上拉电阻,这个限流电阻就不需要了。”

限流电阻R2R6R4R8仍需要,将上拉电阻改成接地。

"注意后一图ENABLE并不能产生“死区”。要由ENABLE产生“死区”还要增加两个反相器"
反相器已经在图中画了,即图中的IC1和IC3。原理图表述的方式不够直观。

且在IC2中En和另外三个与门中的 xA 引脚都是短接的,没有画出来。

另外,单片机IO出来控制门电路,再利用H桥去控制电机,在单片机的IO部分有必要增加光耦隔离吗?
会继续完善

楼主:
请老师看看改进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了上拉电阻,这个限流电阻就不需要了。”

限流电阻R2R6R4R8仍需要,将上拉电阻改成接地。

老师,现在的电路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现在的电路怎么样

更糟糕。PMOS功率管都用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糟糕。PMOS功率管都用反了。

老师指的是Q3\Q5默认是导通而不是关闭吗?

Q3\Q5默认是导通,Q4,Q6默认是关闭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指的是Q3\Q5默认是导通而不是关闭吗?

Q3\Q5默认是导通,Q4,Q6默认是关闭啊 ...

Q3Q5漏极源极反了。
功率MOS管最好把内部寄生二极管画出来,就像管子的datasheet那样,那么初学者也一眼就能够看出正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3Q5漏极源极反了。
功率MOS管最好把内部寄生二极管画出来,就像管子的datasheet那样,那么初学者也一眼 ...

maychang老师模电知识确实深厚!

网友A(点评):
这实在是小问题,根本说不上深厚。比如路过兄那些打酱油的帖,才当得起深厚二字。当然坛里还有许多高手。

楼主:
谢谢老师,竟然是原理图封装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Q5漏极源极反了。
功率MOS管最好把内部寄生二极管画出来,就像管子的datasheet那样,那么初学者也一眼 ...

感谢。
老师治学严谨,功底扎实。
我这个原理图封装是之前用过的,翻看老师在之前的回帖,老师早就指出这个问题,一直没有领会,再次谢谢老师。
原理图封装已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Q5漏极源极反了。
功率MOS管最好把内部寄生二极管画出来,就像管子的datasheet那样,那么初学者也一眼 ...

老师,我的单片机输出PWM,通过H桥驱动直流电机,80W,24V您觉得有必要在PWM和H桥之间增加光耦隔离吗?

通常H桥驱动在什么情况下增加光耦隔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我的单片机输出PWM,通过H桥驱动直流电机,80W,24V您觉得有必要在PWM和H桥之间增加光耦隔离吗?

...

如果H桥供电不是24V而是240V,你还能用这种直接耦合的电路吗?此时上面两支功率管门极对电源负端有很大的共模信号,必须与驱动电路隔离。
如果H桥供电是市电220V直接整流得到,那么上电后你不能接触你的单片机(可能有按键,或者串行通讯,等等),否则有触电危险。此时应该将所有与市电有电气联系的部分和控制部分隔离。
隔离不一定用光耦,也可以是其它方式。不过用光耦比较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H桥供电不是24V而是240V,你还能用这种直接耦合的电路吗?此时上面两支功率管门极对电源负端有很大的 ...

老师,有些地方继续请教。

1、MOS 上面用了12V,可以驱动 但是是可能在线性区
不是开关区 所以要饱和驱动 要>=20V
所以是+24V才对吧

2、我用工频变压器,2路输出,一路给单片机供电,一路给电机供电。
   2组地应该是不公地吧,Q1\Q2\Q7\Q8用单片机的地,但是这4个管子导通后集电极和射级就不公地了,这样是不是我上面电路的地选择错了?应该怎么区分两组地?
本意是如上图的做法,有些地方想不通,请教老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有些地方继续请教。

1、MOS 上面用了12V,可以驱动 但是是可能在线性区

1、查该功率MOS管datasheet,是否允许24V电压加在门极源极之间。
2、两组直流电源必须共地,否则不能直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查该功率MOS管datasheet,是否允许24V电压加在门极源极之间。
2、两组直流电源必须共地,否则不能直接 ...

几个问题:
1、工频电源2组输出,一般都是交流,所以公地只能靠0欧姆电阻或者磁珠来解决
2、如果用了磁珠或者0欧姆电阻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2组电源了吧?如果和一组电源的效果相当,我用2组电源来做,是不是画蛇添足?

网友C:
1、P沟道管接法再斟酌!
2、过流保护经AD速度显得慢,也不可靠(如果程序飞了呢?)
3、所谓“死区”是指转换的瞬间有一微小时间段上下管都必须处于关断状态。

网友C:
MOS管栅—源电压必须限制在数据手册规定之内。一般来说有12V已经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P沟道管接法再斟酌!
2、过流保护经AD速度显得慢,也不可靠(如果程序飞了呢?)
3、所谓“死区”是指转 ...

谢谢。
1、P够到的接法再斟酌的意思是12V电源还是24V电源的选取吧?
2、CPU自带比较器,用比较器来做,中断触发的方式,会比较及时,谢谢提醒。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1、P够到的接法再斟酌的意思是12V电源还是24V电源的选取吧?
2、CPU自带比较器,用比较器来做,中 ...

中断触发也会有延时,虽然很小,更何况解决不了万一程序跑飞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触发也会有延时,虽然很小,更何况解决不了万一程序跑飞的问题!

你的意思是硬件切断电源了

简单地说,不用比较器去切断电源,串联一个可恢复保险丝呢?

网友C:
随手画个图给你参考:

网友C:
死区:快速关断+延时开通。
限流:超过峰值电流后关断下管,延时开通,脉冲方式限流。再配合单片机延时(可以允许时间比较长)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死区:快速关断+延时开通。
限流:超过峰值电流后关断下管,延时开通,脉冲方式限流。再配合单片机延时(可 ...

感谢,晚些时候学习一下,不懂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