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开发板问题,大神请进

楼主(2013-08-19):
最近入手一单片机开发板,之前在学习点亮流水灯时,下载程序可以,还挺快的,到最后学数码管时,板子老是烧不进程序,于是,也就没用那板子了。到现在,仿那板子的参数做了一个最小系统,还是一个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点灯的程序(可以烧写):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01 = P1^0;  /*定义P1.1端口*/

void main(void)
{
        P01 = 0; /*点亮与P0.0的LED发光二极管*/
}

这是数码管的程序(不能烧写):
/*6位数码管循环显示0123456789ABCDEF*/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数码管段选,锁存器控制信号
sbit wela=P2^7;  //数码管位选,锁存器控制信号

/*1MS为单位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_1ms(uchar x)
{
    uchar j;
    while(x--){
        for(j=0;j<125;j++)
            {;}
        }
}

void main()
{
        uchar i;
        uchar j;
        uint count=0;
        uchar sled_disp_buff[]={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数码管显示编码(1-F)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sled_bit_table[]={0x7e,0x7d,0x7b,0x77,0x6f,0x5f};/*定义点亮的数码管与数组的关系*/

        while(1){
                for(j=0;j<100;j++){ /*单次字符显示延时*/
                        for(i=0;i<6;i++){ /*扫描输出6位数码管*/
                        ////////////////////////////////////////////////////////////////
        P0=0XFF;//关掉数码管的位选信号。阻止数码管受到P0口信号的影响。
        delay_1ms(1);
        wela=1;
        delay_1ms(1);
        wela=0;
        ////////////////////////////////////////////////////////////////

        dula=0;
        P0 = sled_disp_buff[i+count]; /*显示数字 i*/
        dula=1;
        dula=0;

        wela=0;
        P0=sled_bit_table[i];   //数码管位选
        wela=1;
        wela=0;

    delay_1ms(1);
                                }
                        }
                count++;
                if(count>=11) count=0; /*把数码管数组的数据输出完成后重新开始*/
                }
}

网友A:
路过,不是很懂,顶一个!

网友A:
下不进去会不会是下载软件的问题啊?我之前也出现过,如果是的话百度下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了,按道理开发板上的硬件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B:
程序能不能写进去,与程序还有关系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程序能不能写进去,与程序还有关系么?

程序写不进去,与要写进去的程序没有任何关系,与之前写进去的程序可能有关系,比如程序关闭了ISP的某个端口或者某个使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程序写不进去,与要写进去的程序没有任何关系,与之前写进去的程序可能有关系,比如程序关闭了ISP的某个 ...

极其有道理

网友D:
什么板子。
最好上个图的,下载部分

网友E:
传下下载部分的原理图

网友F:
我用51碰到程序烧不进去时就拔掉电源线,关掉烧写软件,还可以把芯片拔出来,在放回去,这样操作后一般都能烧进去

网友G:
程序烧不进去应该跟程序没关系,跟你硬件电路连接,或COM口有关系的,你该自习检查一下

网友H: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用什么方式烧录啊。

网友I:
有图有真相!
买的开发板应该没有问题,检查一下COM口,还有一种情况比较少见,看看你的芯片有没有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