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器的设计---求助

楼主(2013-08-19):
已知低通滤波器的通带截至频率10K,阻带陡度200dB/10倍程,怎么计算阻带截至频率呢?

网友A:
“阻带截至频率”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B:
看不太懂,看来需要恶补基础知识了!

网友C:
“阻带截至频率”-3dB点吧?在么这个名字

网友D:
200dB/10倍程?那不是要做个10阶的?这个比较少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带截至频率”
这是什么东西?

低通滤波器指标{wp,ws,ap,as},0--wp为通带,信号衰减不大于ap,信号频率大于ws的为阻带,其频率幅值衰减不小于as,wp--ws之间的就是阻带陡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太懂,看来需要恶补基础知识了!

低通滤波器指标{wp,ws,ap,as},0--wp为通带,信号衰减不大于ap,信号频率大于ws的为阻带,其频率幅值衰减不小于as,wp--ws之间的就是阻带陡度。 我现在是已知wp 和阻带陡度,想求出阻带截至频率ws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带截至频率”-3dB点吧?在么这个名字

你说的这个是wp,是通带截至频率。我现在想求的是阻带截至频率ws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dB/10倍程?那不是要做个10阶的?这个比较少见哦

是的 现在做的就是10阶的 就是阻带截至频率不知道该怎么求呀  求指点?

网友E:
数字滤波器做10阶的还是松松的,主要是算法嘛。。。当然你要会算参数
matlab是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字滤波器做10阶的还是松松的,主要是算法嘛。。。当然你要会算参数
matlab是个好东西 ...

是用运放做模拟滤波器的,标题里没说明白 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看看书啊。

谢谢  我看了书了就是没有找到这方面的, 已知低通滤波器通带截至频率10k,和阻带陡度(阻带衰减)-200dB/10倍程, 怎么求解阻带衰减频率?  求指点?

网友G:
估计是20db

网友H:
用运放模拟做10阶的滤波器??这个难度很大吧,软件做的话就比较简单了,TI有个Filter design的软件,可以下载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运放模拟做10阶的滤波器??这个难度很大吧,软件做的话就比较简单了,TI有个Filter design的软件,可以 ...

TI有个Filter design的软件 ,用这个软件了 不过他的衰减最多是-100db,需要知道阻带截至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20db

谢谢回复,确定是200dB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确定是200dB

200dB???阻带???知道什么概念??纸上谈兵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200dB???阻带???知道什么概念??纸上谈兵可以

-200dB/10倍程,是可以做出来的。我们这有人就做出来了,呵呵。我是菜鸟,不行

网友J:
用matlab的fdatool工具设计获取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matlab的fdatool工具设计获取参数,

fdatool这个可以求出阻带截至频率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fdatool这个可以求出阻带截至频率吗?

不是求的,是设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