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MOS管作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3-08-19):
想做一个单片机控制不同负载通断的接口,用MOS管做开关,把接口留出,如果需要加入什么功能的负载,可以直接程控启动和关断。

下面这两种图可以不,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下面这两种图可以不,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不可以,要看你的负载是什么:纯阻性?纯感性?纯容性?反电动势性?阻性加感性(阻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这两种图可以不,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不可以,要看你的负载是什么:纯阻性?纯感性?纯容性? ...

存阻性负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存阻性负载

纯阻性负载,两电路均可以用,后者为好,少一个电阻,同时少了管子导通时的功耗。
仍须注意I/O口高电平是否足够高,能够令MOS管充份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纯阻性负载,两电路均可以用,后者为好,少一个电阻,同时少了管子导通时的功耗。
仍须注意I/O口高电平是 ...

一个电阻都节约,老大好抠门

该有的有,不该有的没有。
这个和抠门木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阻性负载,两电路均可以用,后者为好,少一个电阻,同时少了管子导通时的功耗。
仍须注意I/O口高电平是 ...

如果控制电机类的感性负载呢?  I/O用3.3V电平来控制可以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控制电机类的感性负载呢?  I/O用3.3V电平来控制可以不?

如果控制感性负载,必须考虑管子关断瞬间电感产生的电动势,管子能否承受,必要时采取一定保护措施。

I/O用3.3V电平来控制,要看你选的管子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控制感性负载,必须考虑管子关断瞬间电感产生的电动势,管子能否承受,必要时采取一定保护措施。

I/ ...

这个印象深刻,有个朋友做电机,mos管双桥驱动,电流太大,关机就烧管子。。纠结好久才找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控制感性负载,必须考虑管子关断瞬间电感产生的电动势,管子能否承受,必要时采取一定保护措施。

I/ ...

晕,怎么结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控制感性负载,必须考虑管子关断瞬间电感产生的电动势,管子能否承受,必要时采取一定保护措施。

I/ ...

版主  怎么结题?

网友D(2013-10-20):
引用 网友A:
纯阻性负载,两电路均可以用,后者为好,少一个电阻,同时少了管子导通时的功耗。
仍须注意I/O口高电平是 ...

注意I/O口高电平是否足够高,能够令MOS管充份导通: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