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路 A / D 同步转换方案

楼主(2013-08-19):
如题:
50路模拟量进行同步 A/D 转换,转换速率不低于 200K。转换精度不低于 8 位。信号幅值范围倒是可以调整。
1.方案一,使用若干个多通道 A/D 转换芯片,芯片内部的多个通道必须可以同步工作。使用 CPLD 或 FPGA 控制A/D芯片。本方案技术难度较小,成本可能偏高,而且目前没有合适的器件。
2.方案二,自行设计多路采样/保持和V/F 转换电路,用 CPLD 或 FPGA 来测量各个通道的频率。
3.方案三,自行设计多路采样/保持和比较器电路,多路比较器电路公用一个 D/A 模块,用 CPLD 或 FPGA 实现 A/D 转换运算。
方案二、三自己没有做过,不知是否可行。
望各位给予指教。

网友A:
建议采用 采保 + 模拟开关 + ADC + CPLD 足矣。

网友B:
430自带8路10位AD 然后加7个8选一开关 一次采8个

网友C:
50路模拟量进行同步 A/D 转换-----是真同步还是假同步?如果是真同步可用MAX11046

楼主:
我说的当然是真同步,因此凡是使用多路选择器的,是没有理解意图。

网友D:
一个8路的同步采样芯片,得60左右吧,并且也只是8路同步然后循环,也不是真同步

楼主:
建议采用 采保 + 模拟开关 + ADC + CPLD 足矣。
这个确实可以。我忽略了每个通道有自己的采保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