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各位大神求教

楼主(2013-08-19):
手头没有LM358,我选用了OPA2333,搭建了如图的电路图,并且输出波形也对的,可是后面二阶滤波出现问题,电阻电容改怎么配置啊???波动有点大··

就是后面的滤波电路怎么弄???莫非不会是芯片问题吧?

网友A:
建议题目改成你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题目改成你问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用LM358后面的二阶滤波就是平缓的,而OPA2333还是有波动?

网友B:
前面的运放你是想用来放大吗   从你的电路来看前面运放的放大倍数加上输入信号VG1的电阻R1和R2的分压来看
没有一点体现出来是放大   都是放小
输出级的的RC滤波要看你输入信号VG1的频率进行计算  个人觉得10u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的运放你是想用来放大吗   从你的电路来看前面运放的放大倍数加上输入信号VG1的电阻R1和R2的分压来看
...

大哥,是放大啊,书本公式,放大了1+R3/R1倍呢,输入是-1到+1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是放大啊,书本公式,放大了1+R3/R1倍呢,输入是-1到+1啊···

你再推推看能不能放大   关系也是R3和R17的关系啊  与R1有啥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再推推看能不能放大   关系也是R3和R17的关系啊  与R1有啥关系呢

哦,不好意思,写错了,是1+R3/R17 ,图上面是放大2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不好意思,写错了,是1+R3/R17 ,图上面是放大2倍

但是你的前面R1和R2是不是分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你的前面R1和R2是不是分压了

R2 是过滤负波,百度上有的,R1分压不会很大,总不能不接电阻吧,主要是输出后的那个二阶滤波

网友:
就这电路想放大???我信了你滴邪。运放哪里就出问题了,书本上的东西错的多的很。

网友C:
OPA2333是CMOS运放输出电流能力有限,短路电流5毫安
LM358是BJT型运放输出电流要比上面多个6倍,
所以考虑平均电流的话CMOS用电流少些,可以对滤波电阻加大到4.7K
这样无论是平均电流还是截止频率都对电路有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A2333是CMOS运放输出电流能力有限,短路电流5毫安
LM358是BJT型运放输出电流要比上面多个6倍,
所以考虑 ...

但是上面电阻加大的话会影响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上面电阻加大的话会影响速度。。

减小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