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 传输

楼主(2013-08-19):
请问大家有没有可能做一个数据采集系统,在数据采集同时,采集后的数据能够实时的传输出去呢?如果是传输的话,并且数据量很大,用哪种通信比较好呢,个人觉得CAN还是可以的,好像有点麻烦!用串口给电脑发,就是觉得可靠性可能差一点!高手给点思路,给点建议!最后,希望先指点一下如何将数据存储到指定区域,如何验证存储数据位置达到要求!谢谢

网友A:
如何将数据存储到指定的区域  只要看你的存储器了呀
如果是外扩RAM   那肯定就是看如何映射的   然后向映射地址写数据
关于数据传输  要看是否用你采集的控制器去传输  CAN和UART最大的区别还是
输出距离的问题吧   如果是控制器再带CAN   那就不怎么复杂了
如果不是采集的控制器去传输  建议用双口RAM   一遍采集送入  另一边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将数据存储到指定的区域  只要看你的存储器了呀
如果是外扩RAM   那肯定就是看如何映射的   然后向映 ...

果真版主厉害!谢谢,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不过关于双RAM还是不太了解,可否详细说明一下?再有一般DSP用于的实时测试系统一般都是如何构成的呢 或是说原理!

网友B:
实时采集传输,而且数据量很大,你的采集速率要求不高嘛?

网友C:
数据量大的话,用TCP/IP吧,我就正在整这个,整的一头雾水。

网友D:
采集点上一般是485,后端汇总以后一般是IP
低端产品直接汇编,高端产品用嵌入式linux
传输时记得要做jitter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时采集传输,而且数据量很大,你的采集速率要求不高嘛?

采集速率还是比较高的啊,整天被老板骂 受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量大的话,用TCP/IP吧,我就正在整这个,整的一头雾水。

你都整的一头雾水 我有点怕啊 怕完不成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都整的一头雾水 我有点怕啊 怕完不成啊

这个是最有难度的   需要了解很多知识  如果时间紧迫
还是建议用别的传输方式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