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把128X64给点亮了,stm32

楼主(2013-08-19):
看图吧:我想后续以128X64为用户界面,学习stm32,毕竟要显示数据,在学习的时候。
有时间的话可能会用他做时钟和俄罗斯方块等,反正512KB的rom很充足。72MHz够速度。

在来一张吧

网友A:
你的12864几V供电的。

网友B:
最近用STM32驱动5V的显示屏,驱动不了,求程序参考,1017927377@qq.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用STM32驱动5V的显示屏,驱动不了,求程序参考,谢谢

什么屏幕,stm32的io口兼容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12864几V供电的。

5V供电的。3.3v同样可以供电,就是背光暗点,显示的对比度没那么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屏幕,stm32的io口兼容5v的

那是输入兼容啊,但是输出又不兼容,输出还是3.3V的逻辑的电平啊,达不到5V的逻辑电平...

网友C:
找带有FT的I/O口,设为开漏输出OD模式,然后外部上拉到5V,就可以了。

网友C:
建议把程序贴出来,供大家学习吧:P

网友D:
很不错   动手能力很强   不错   谢谢楼主的共享   谢谢了

网友E:
我也用STM32驱动5V12864,可以用。。。不知道安不安全

网友F:
http://boy-display.taobao.com选型stm32驱动的TFT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