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RC 电路

楼主(2013-08-19):
有效值是2v频率是50hz的sin(x)函数经过全波整流出来的信号,经过RC串联电路电阻50k电容4.7uf,在电容C两端的电压怎么计算?

网友A:
“全波整流出来的信号”不是电压源,不能用一个电压源来代替。
即使“全波整流出来的信号”内阻很小,可以看成电压源,电容两端也不是纯直流,而是直流成份加上很多谐波成份,各成份大小可以将信号作傅立叶展开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落在全波整流出来的信号的平均值位准。

为什么是在平均值位准啊,怎么估算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在平均值位准啊,怎么估算的啊

就是傅立叶展开的首项。
不是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傅立叶展开的首项。
不是估算。

但是这个RC串联电路可以用作积分电路,像AC220V交流电源全波整流后经过RC并联电路滤波后电压值,当R无穷大时输出电源值是峰值(直流的)。大概是(3-5)T/2时是1.2倍的有效值。那RC串联电路是积分电路时为什么不根据R和c的值来算呢,用傅里叶的话那跟R,C都没关系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RC串联电路可以用作积分电路,像AC220V交流电源全波整流后经过RC并联电路滤波后电压值,当R无穷 ...

离积分电路远着呢!

你所说“当R无穷大时输出电源值是峰值(直流的)”,干脆是把电路搞错了。
既然是电路联接错了,说什么计算都是错的。
回去把电路搞清楚搞正确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积分电路远着呢!

你所说“当R无穷大时输出电源值是峰值(直流的)”,干脆是把电路搞错了。

我是打个比方RC并联时“当R无穷大时输出电源值是峰值(直流的)” RC串联时 R*C大概是t的10倍就可以积分了吗、R*C=50000*4.7/1000000=0.235  t=0.01s  这样积分不行吗

积分电路定义

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积分成正比的电路,称为积分电路。
积分电路原理

从图中可以看出,Uo=Uc=(1/C)∫icdt,因Ui=UR+Uo,当t=to时,Uc=Oo.随后C充电,由于RC≥Tk,充电很慢,所以认为Ui=UR=Ric,即ic=Ui/R,故
Uo=(1/c)∫icdt=(1/RC)∫icdt
这就是输出Uo正比于输入Ui的积分(∫icdt)
RC电路的积分条件:RC≥Tk

电路结构如图J-1,积分电路可将矩形脉冲波转换为锯齿波或三角波,还可将锯齿波转换为抛物波。电路原理很简单,都是基于电容的冲放电原理,这里就不详细说了,这里要提的是电路的时间常数R*C,构成积分电路的条件是电路的时间常数必须要大于或等于10倍于输入波形的宽度。

楼主:
那RC串联电路达到什么条件时才能用 积分呢

pjy
信号周期和电路时间常数的关系,信号周期远远小于电路时间常数。 实际放水时间远远小于盛满水的时间。

网友:
电容两端电压和电阻两端电压的向量相和就等于电源电压。自己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