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的PP模式与OD模式

楼主(2013-08-19):
GPIO, ic, ST, TI, ck
我使用的芯片是STM32F103VE,做一个利用systick系统TICK中断向GPIOCPIN11输出10100011编码的实验,现在遇到一个很令人费解的问题:在PP模式下输出的波形脉宽正确,然而在OD模式下,输出的脉宽较PP模式要窄(OD模式下有外部上拉电阻),请问各位大大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A:
频率太快了吧。

网友B:
这不说明了od模式不能用于高速情况吗,普通光耦和高速光耦的区别

网友C:
OD 时上拉驱动不够,不过电阻小了又会功耗大

网友D:
这很正常, 上拉驱动不足导致的.

楼主:
频率只有1.5K,这个频率不算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