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使用IAR调试430,两个Stack,求解。

楼主(2013-08-19):
我使用IAR调试430,突然发现查年堆栈使用情况时,不再像以前的一样了,而是有两个Stack,且两个都显示的不正确,没法估计430堆栈使用的量,真不方便。
情况如截图所求,求高手指点!~~~

楼主:
如图,指向时,显示:Stack usage tracking is off.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意思的?我也用的IAR的,倒没注意这方面的问题的

楼主:
以前是正常的,没有这个问题,现在不知道哪里设置了还是怎么的,就有这个问题了。

如上图,是正常情况时显示情况,选项只有一个Stack项可以选,选好后就是那个显示当前位置和使用到的位置。
(上图是ARM的,不是430的,但以前我用430时,一样也是这样显示的)

楼主:
问题找到了。

如图,对比两个不同版本IAR工程,发现上图的Stack插件没有了,没有这个选项,于是,我按其路径,找到了正常的IAR对应插件路径和不正常IAR对应的插件路径,结果不正常的里面少了Stack文件,因为IAR很有可能很多插件可以共用,所以我直接拷过来了。关闭再次打开,果然有了,调试,就能正常显示堆栈使用情况了。

楼主:
如上,是正常后的图,这时有两个Stack项了,前面的有两个Stack子项的还是存在,不过下面多了一个没有子项的Stack项了。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感觉是学习了一些东西

网友C:
不明觉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

如图,对比两个不同版本IAR工程,发现上图的Stack插件没有了,没有这个选项,于是,我按其路 ...

以前这个还真的不是特别注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上,是正常后的图,这时有两个Stack项了,前面的有两个Stack子项的还是存在,不过下面多了一个没有子项 ...

谢谢楼主,图文并茂的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