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奇怪!!没给74hc244供电居然还能工作??

楼主(2013-08-19):
我用74HC244作为BTS7960驱动的隔离芯片   没给74HC244的VCC和GND接电    其他的ENA ENA INA0 INA1INB0 INB1接的STM32  GPIO  推挽输出   PWM居然能够控制电机速度   求高人解答    不知是芯片出问题还是??

想做个自平衡小车,可是小车总是只有一边能平衡  往另一边走就会倒,不知为什么

网友A:
有些芯片的信号也可作为供电的

楼主:
恩 ,  还有个问题  就是74HC244的文档上写的电流不超过12mA 用STM32的推挽输出的电流会不会过大 , 74芯片是5V的,要接上拉电阻么??

网友B:
那你测量VCC与GND的电压看看,是否是0电压

楼主:
用推挽输出,VCC与GND有1.8V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 ,  还有个问题  就是74HC244的文档上写的电流不超过12mA 用STM32的推挽输出的电流会不会过大 , 74芯片 ...

假如你的开发板总耗电量为1A,那么你用12V5A的适配器,那你的开发板岂不是要炸了?道理很简单,STM32 I/O允许输出最大25mA,并不是永远输出那么大,而是负载需要多少他给多少,所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D:
1.同意上面说的,端口漏电也能供芯片工作。
2.楼主再回去看一下,12mA是输出电流还是输入电流,想想自己什么地方想错了。

网友E:
不供电使用也许可以,但肯定是极不稳定的,最好不要用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