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键的基础性问题:主机的in token是怎么发的

楼主(2013-08-19):
usb的传输都由主机发起,主动权在主机,主机不发in token,设备的数据就没法上报,那么如果设备有数据要上报,而主机的in token却迟迟没来,那设备的数据岂不要憋死?       通信没法进行下去了,怎么理解?请各位老大指点!

网友A:
主机读走一包数据,你就再向寄存器里填一包数据。你不能没有读走,还再写东西进去。

楼主:
可能这个问题与驱动密切相关,感谢上面朋友的回复

网友B:
全速设备是1ms来检查一次的,高速的是125us一次。

楼主:
感谢119老大的回复,解决了我的疑问!

网友C(2013-11-19):
主机读的时候才会有IN token.跟frame没关系的。

请问大佬,主机什么情况下会不读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