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关于PCB式航空插座的封装

楼主(2013-08-20):
有了解PCB式航空插座引脚间距尺寸标准的吗?准备做个10芯的插座封装(如上图左边的,不过需要10个脚的),可是搞不到引脚尺寸资料,卡尺测量实物的话,误差不好控制。

网友A:
找图纸啊,
找不到 笨办法就是卡尺量,做好后 打印,烙铁烫出孔,插入,调整

网友B:
你们可以根据插头的牌子,去找相关的厂家。说你们要买,让他给个图纸,这个东西应该会有的

楼主:
打印试插是个不错的办法,厂家的资料遥遥无期啊。
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行业标准,难道这些针脚不是按规律排列的吗?

网友C:
这种插座多是安装在面板上,很少安装在电路板上,经常拔插,电路板受力,容易损坏的。

楼主:
先做了个5芯的,楼上正确,不过装面板还要配线,这才5个腿,间距就这么小,工人会提意见的。

网友D:
孔很大,铜箔很小啊

网友E(2013-09-23):
这是外设才用的 版级一般很少直接在上面 一般由外面导入

楼主:
这种封装在焊接时因焊锡渗漏引起管脚短路的比例还是很高的。

网友F:
找大型的样品销售网站如DigiKey 都会有你要的封装资料。

网友G(2014-06-26):
引用 楼主:
先做了个5芯的,楼上正确,不过装面板还要配线,这才5个腿,间距就这么小,工人会提意见的。 ...

亲  ,这个您画出来了吗,我想画个8针的,正愁找不到资料呢。。。

网友H:
看你的截图是有3D的图的,你可以下载了,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亲  ,这个您画出来了吗,我想画个8针的,正愁找不到资料呢。。。

我用的笨方法,卡尺测量,先CAD绘制,然后倒入封装库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笨方法,卡尺测量,先CAD绘制,然后倒入封装库

兄弟可否借你的封装 用下。。。: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可否借你的封装 用下。。。

没问题,留下邮箱,我发你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问题,留下邮箱,我发你

lix@le-vision.com    3Q

网友I(2017-05-21):
求大神发一份5芯封装,2413174889@qq.com,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