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烧焦芯片要怎么知道型号

楼主(2013-08-20):
有个烧焦的PIC芯片烧焦了,哪位大神能帮我出个主意怎么知道具体型号.

网友A:
如果知道iscp接口,用icd连下可以读出id的。
如果完全没法工作,那也没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知道iscp接口,用icd连下可以读出id的。
如果完全没法工作,那也没招啊。 ...

都烧焦了     读不出来
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B:
这个只能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推敲看看了。

可从以下方式推敲看看:
1、芯片引脚数量。
2、产品功能复杂程度
3、残留的其它字符信息等。

网友C:
烧焦了,只能参考外围电路和功能估计用什么IC能做到到就行。

网友D:
看电源引脚接法,再结合外围电路 对照普通电路去反查

网友E:
分析电路功能先

网友F:
这是要抄板的节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