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

楼主(2013-08-20):
51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上面有这样一句话是关于GATE0的“Clear to enable timer 0 whenever the TR0 bit is set”,这句话的意思是否是GATE0清零之后,无论TR0是否置位timer0都会开启。

网友A:
好象置1后,定时还受外部引脚控制,好象就是外部中断0 PIN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