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58仿真问题,只需要看看图

楼主(2013-08-20):
这个是如图电路仿真出来的,请问各位大神,蓝色的圈中的波形是杂波还是本来电路中产生的??急!!!多谢啦

网友A:
我已经对你说过两次,现在是第三次:
运放同相输入端接一支萧特基二极管到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对你说过两次,现在是第三次:
运放同相输入端接一支萧特基二极管到地。 ...

原因是什么

网友C:
等待解释

网友D:
极性反转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对你说过两次,现在是第三次:
运放同相输入端接一支萧特基二极管到地。 ...

求解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因是什么

兼回6楼:

网友F:
昨天几个哥们跟我抬杠,说把三极管和运放等当做黑匣子看待就行了,还举了开汽车例子。
让这哥们来解释看看?

画个意思简图(不追求和LM358一模一样):

可见,当输入电压略微小于0V时,Q1开,此时2mA尾电流几乎全通过Q1到达电阻了,所以Q3基极为高电平,集电极为低电平,跟随后,仍为低电平。
当输入电压继续变负,此时,Q1bc结反向导通,电流流向见图,此时,Q3基极电压为负,截止了,所以输出为高,此时对应图中输出的“尖峰”。

太给力了这分析,哈哈

网友A:
其它型号运放内部结构可能不同,例如输入端可能是NPN管而非PNP管,故不可到处套用这些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对你说过两次,现在是第三次:
运放同相输入端接一支萧特基二极管到地。 ...

大叔,这个我知道接个肖特基二极管的。。。。我只是想问如果没接的话那这个蓝色圈的是不是算干扰波?就是我们不需要的。PS:OPA2333输出来的中间就是平的。。。。再次辛苦,是我表述不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叔,这个我知道接个肖特基二极管的。。。。我只是想问如果没接的话那这个蓝色圈的是不是算干扰波?就是 ...

不是干扰,是LM358自身产生的。
产生这样的波形,其原因xukun977在8楼已经解释得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昨天几个哥们跟我抬杠,说把三极管和运放等当做黑匣子看待就行了,还举了开汽车例子。
让这哥们来解释看看 ...

那请问这个值可以算吗?峰值?怎么计算呢?求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兼回6楼:

:lol这样 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个值可以算吗?峰值?怎么计算呢?求解···

算这个值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个值可以算吗?峰值?怎么计算呢?求解···

9L maychang已经给出原理图了,根据这个图可以估算下峰值了:VDD-0.65-0.65-0.2=VDD-1.5=3.5V左右

网友H:
当输入电压继续变负,此时,Q1bc结反向导通,电流流向见图,此时,Q3基极电压为负,截止了,所以输出为高,此时对应图中输出的“尖峰”。

指点迷津的高手
这就是某些运放的shan锁现象吧
好像LMV358没有
原因是输入信号“出轨了”,输入低于-0.3v了
二楼说得对“输入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I:
膜拜呀 高手 想高手学习 太强焊了

网友:
肯定是这样啊,你要么采用双电源,要么加直流偏置。懂吗?书上写的清清楚楚仔细看书。

网友:
天天都有人问这种问题

楼主:
辛苦大家了,非常感谢各位精英,明日结贴。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兼回6楼:

双电源供电,也只能是-0.3到32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双电源供电,也只能是-0.3到32吗?

这里的电压,均以电源负端为基准。
双电源供电,显然是指正负电源电压之和不得超过32V,任一输入端不得低于电源负端再低0.3V。

网友K:
单电源供电,输入最好不要出现负电压!!

网友L:
研究这个没有意义。应该学会让器件工作在他的工作条件下。超出工作条件的情况属于搞破坏,不是做产品的人做的事情。

网友A:
引用 网友L:
研究这个没有意义。应该学会让器件工作在他的工作条件下。超出工作条件的情况属于搞破坏,不是做产品的人做 ...

这话说得……
我叫楼主加一支萧特基二极管,不正是为了让LM358工作在手册规定的共模电压范围内吗?
不研究这些,电路出了问题,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错误在哪里,怎么能够改正?

正确的应该如30L说的,加肖特基还是显得太复杂了。

网友M:
楼主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另外请教版主,LM393工作在单电源下,输入是正弦波,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有的。

网友N:
标记学习一下

网友O:
引用 网友L:
研究这个没有意义。应该学会让器件工作在他的工作条件下。超出工作条件的情况属于搞破坏,不是做产品的人做 ...

只是不必太过深入研究。它就相当于二极管电压超限的“次生故障”之类,还是需要有所了解
深研浅究还是由工作对象性质来决定吧

网友P:
解释相当到位啊,受教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L:
研究这个没有意义。应该学会让器件工作在他的工作条件下。超出工作条件的情况属于搞破坏,不是做产品的人做 ...

有点道理,如果是搞工程的更应该理解这点。

工程原则:

一)模块的健壮性

二)使用的合规性

缺一不可。

网友R:
引用 网友D:
极性反转了?

哈哈哈,,这位仁兄的签名  好个性,实力好强,,

网友J:
引用 网友M:
楼主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另外请教版主,LM393工作在单电源下,输入是正弦波,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

我试过lm339,单电源,正弦波过零比较,出来的波形是很好的方波啊。

网友F:
从以上回复可以看出,看电路想到的都是理想情形,进而认为研究这些非理想情形不重要。

有了这种思想,南辕北辙,还谈什么工程原则,是不是很讽刺?

“负电压”在实际电路系统中,是无处不在的。并不是楼主电路中,输入信号源非负就不存在的。
举个简单例子:

上电,工作,关断,此时图中三极管的VBE承受的电压会导致三极管基极雪崩,虽然不会损坏管子,但反复如此,其噪声势必渐渐增大,hFE有雪崩损失。所以低噪的健壮性系统设计时,对此PN要添加保护。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2个BJT构成的多谐振荡器,也是如此,所以两管基极要串联二极管,当然,用做指示灯闪烁等要求较低的场合就免用了。

受教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这话说得……
我叫楼主加一支萧特基二极管,不正是为了让LM358工作在手册规定的共模电压范围内吗?
不研 ...

我是同意你的观点的。我的意思是应该想办法让LM358工作在正常范围。例如加个肖特基。
去研究为什么会有个尖峰,进而研究尖峰有多高,没有意义。

网友L:
今天研究LM358为什么有个尖峰。尖峰有都高。明天换了个厂的LM358,甚至同一个厂的不同批次,你又要研究一次。或者换了其他运放,情况都不一样。
这种东西有什么好研究。浪费生命。这样做产品,能发扬光大吗,敢量产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我是同意你的观点的。我的意思是应该想办法让LM358工作在正常范围。例如加个肖特基。
去研究为什么会有个 ...

为什么会有个尖峰,尖峰有多高,不过是研究LM358输入级电路的附加产品。
LM358、LM324等运放,输入级采用PNP管,这才能够允许输入端低于电源负端。采用NPN管作输入级的运放救做不到。
明白了PNP管作输入级可以在输入端电位等于电源负端更低一点时仍可正常工作,那么输入端负得更多一些就会在输出端产生逻辑错误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可以说眼睛一扫就应该看出来。

网友S: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电压,均以电源负端为基准。
双电源供电,显然是指正负电源电压之和不得超过32V,任一输入端不得低 ...

是以电源负端为基准啊 知道了:victory:

网友T:
既然运放单电源供电,输入信号就不应该双极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T:
既然运放单电源供电,输入信号就不应该双极性的。

问题就在于,使用了单电源,还要求精密整流。
这个要求当然是比较苛刻,但使用LM358(LM324亦可)这样的PNP管作输入的运放,并且限制输入负向幅度,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了这个苛刻的要求。
当然,这是小技巧,不是也不应该作为基本方法介绍。

网友U:
加偏置也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U:
加偏置也可以吧

加了偏置,还怎么精密整流?

网友U:
引用 网友A:
加了偏置,还怎么精密整流?

也是,后面加个减法器可以了吧:lol

网友A:
引用 网友U:
也是,后面加个减法器可以了吧

加个减法器,仍然不能精密整流。

网友V:
这个帖子里学到好多知识啊。。。。。。

网友S:
:lol 又看了一遍 学了很多

网友W(2014-04-01):
学习了,膜拜高手,我一看见运放里面电路就晕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O:
只是不必太过深入研究。它就相当于二极管电压超限的“次生故障”之类,还是需要有所了解
深研浅究还是由 ...

赞同!做产品不同与搞研究。做产品的,碰到这个现象,要一眼就能判断出是输入出了问题,不管这个来源来自何处,要确认是输入出现了超限(负压),才会出来输出的不想要的部分,加上合适的直流偏置就解决问题了,在产品设计过程中,一个电阻肯定比一个肖特基要便宜的。所以,加肖特基的感觉就是偏了。不符合实际。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