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 10中,怎么去掉线上的网络?

楼主(2013-08-20):
  如图,线上的网络看着很别扭,怎么去掉呢,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在哪设置

网友A:
选中要去除网络的线,点击右键,有个options中有edit  net的选项其中就可以操作你想删除网络,选择你想删除的,直接Delete就可以了,不过想要添加就有点困难了

楼主:
楼上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只是不想显示,让隐藏一下。就如元件的字符,可以随意隐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只是不想显示,让隐藏一下。就如元件的字符,可以随意隐藏 ...

哦  这样啊   你可以在那个颜色设置中,快捷键L,在最上面有个view  options中   有个net  names  on tracks  display 项中选择do  not  display  就可以了   ,如果想恢复   像刚才那样操作回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