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开关电源干扰模拟小信号

楼主(2013-08-20):
各位大神,本人做了一个模拟小信号放大电路,输入信号为50Hz,10mV左右的差分信号,经过三运放的差分仪器放大器放到到800mV左右,然后经过滤波,得到输出信号。放大器通过开关电源提供+/-12V的供电。我主要对模拟信号的相位稳定性感兴趣。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通过信号源输入50Hz信号,并与其同步信号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如果不对输入开关电源的市电进行滤波处理,测量结果会偏差很大,毛刺也会很多。滤波(特别是共模的滤波)以后结果会好不少,但是仍然会一直有一个变化趋势,请问有人遇到这种情况么?

楼主:
“变化的趋势”是指放大后的模拟信号和同步信号的相位差会一直缓慢的变大或者变小。

网友A:
“通过信号源输入50Hz信号”
是什么信号源?

“并与其同步信号进行比较”
同步信号哪里来的?

最好贴出图来。

楼主:
信号源使用的是函数发生器,上面自带有正弦波的同步信号(方波)。图没法贴啊要贴的话只能贴照片了。

楼主:
我想知道的就是 给差分放大器供电的+/-12V开关电源 会对信号的相位一直朝一个方向漂移?

网友B:
查分输入 正负串个1K 并0.33uf 并且查分正负也并个0.33 会有点效果的

网友C:
采用隔离电源试一下,是需要隔离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分输入 正负串个1K 并0.33uf 并且查分正负也并个0.33 会有点效果的

好的,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用隔离电源试一下,是需要隔离处理的

有条件的话试一下先。

网友D:
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