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VBT6支持FSMC功能吗?

楼主(2013-08-20):
    看到选型上是EXMC,这个跟STM32的FSMC兼容吗?寄存器设置这些怎么设置啊,跟FSMC一样弄吗?

网友A:
GD32F103VBT6 EXMC具体支持的外设,请参照datasheet,使用方法和寄存器配置完全兼容ST的FSMC。

网友B:
按照st的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的  STM32F103V系列都支持外部存储器扩展

网友D:
一样一样的

网友E:
这个是不是和st完全兼容的呢?

网友E:
频率时怎么上升到108M的呢?

网友E:
好像LPC的频率也是这个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