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3-08-20):
官方例程之中用ADC10对温度传感器进行采样,转化,公式如下:
/ oF = ((A10/1024)*1500mV)-923mV)*1/1.97mV = A10*761/1024 - 468
    temp = ADC10MEM;
    IntDegF = ((temp - 630) * 761) / 1024;

    // oC = ((A10/1024)*1500mV)-986mV)*1/3.55mV = A10*423/1024 - 278
    temp = ADC10MEM;
    IntDegC = ((temp - 673) * 423) / 1024;
用公式算出来的摄氏温度和华氏温度都是整数,为什么?怎么算出小数?公式的含义?

楼主:
这个我已经实现了,就是把INDEGF扩大一百倍:IntDegF = ((temp - 630) * 76100) / 1024;
取整就会把小数部分取出来

网友A:
看看你定义的变量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
楼主的方法的确不错,dsp作整数运算要比小数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定义的变量是什么类型的

恩恩,前面定义的INTDEGF TEMP 和 INTDEGC 都是LONG

网友B:
看看类型,转换错误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已经实现了,就是把INDEGF扩大一百倍:IntDegF = ((temp - 630) * 76100) / 1024;
取整就会把小数部 ...

该方法非常好的,若是允许浮点型的数据的话就更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类型,转换错误了吧。

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