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msp430f5438a的系统版

楼主(2013-08-20):
这是我花了几天画的msp430f5438a的系统版,他有100个引脚,布线把人看的眼花缭乱,其他模块都是用的时候自己弄。不过总算是弄完了。板子已经投出去了。

网友A:
板子太空,
删除一半都可以

网友B:
板子还有绿色报警?不用把告警信号都解决?

网友C:
很多线太细了。特别是电源

网友C: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啊

网友D:
电源线太细,,,感觉楼主只是把元件位置摆好,然后连线就是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网友E:
图太小看不太清楚。就最初级的几个需改正的地方给点建议:
1)电源部分线太乱。
2)完全没有地线>电源线>信号线的规则。线径需调整正确。。
3)布线间距不统一。最好比较合理,否则产生麻烦的串扰信号。还有影响美观。
4)出现了很多锐角出线和绕线,貌似是先自动布线在调整的。。。
5)绿色部分警告,是设置电气间距问题,请将DR层点掉,有碍观瞻。
6)也是最重要的,顶层和底层都没有铺铜。
7)要弧形走线就都弧形走线,不要有折线有弧线。。。
8)自己画板不要太空,学会合理利用空间。毕竟那是钱啊。
感觉还有很多。布好板子漂亮大方是态度问题,好不好用是水平问题。就像写**先考虑清楚在下笔。

网友D:
这是我画的stm32的最小系统,楼主感受一下,也希望各位指导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太小看不太清楚。就最初级的几个需改正的地方给点建议:
1)电源部分线太乱。
2)完全没有地线>电源线>信 ...

谢谢。本人是第一次画这样的系统,还不太熟练,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画的stm32的最小系统,楼主感受一下,也希望各位指导指导

比我的好看,膜拜,当做榜样,向你靠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太空,
删除一半都可以

第一次,以后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还有绿色报警?不用把告警信号都解决?

用解决,立马改规则

网友F:
7#说的话很对,继续改进,都是从菜鸟起步的,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7#说的话很对,继续改进,都是从菜鸟起步的,加油!

共同加油,共同进步

网友G:
看了下楼主画的PCB,本来自我感觉是非常好的,不过经过各位大神的指点,貌似我经常也犯这些错误,同时也感谢楼主让我也发现了自己的错误……

网友H:
可以把U旋转45度...

网友I:
电源线太细了!!!板子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下楼主画的PCB,本来自我感觉是非常好的,不过经过各位大神的指点,貌似我经常也犯这些错误,同时也感 ...

其实有些错误我们自己是看不到的,说出来大家讨论讨论多好,不但可以改错,而且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让我们共同进步,共同努力。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