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OK] 李老师群课之 再谈元编程

楼主(2013-08-20):
主讲:李老师(John Lee)
先看一段代码:
#include <cstdint>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iomanip>
#include <type_traits>
namespace crc32 {
template <uint32_t CRC, uint8_t BIT = 0>
struct byte
: byte <
    std::conditional <
      (CRC & 1) != 0,
      std::integral_constant <uint32_t, (CRC >> 1) ^ 0xedb88320>,
      std::integral_constant <uint32_t, (CRC >> 1)>
    >::type::value,
  > { };
template <uint32_t CRC>
struct byte <CRC, 8> { uint32_t value{ CRC }; };
template <uint16_t I = 0>
struct table : byte , table <I + 1> { };
template <>
struct table <256> { };
}
crc32::table <> data;
int main()
{
  using namespace std;
  uint_fast16_t n = sizeof (data) / sizeof (uint32_t);
  auto p = reinterpret_cast<uint32_t*>(&data);
  uint_fast8_t l = 8;
  do {
    cout << "0x" << setfill('0') << setw(8) << hex << *p++ << ',';
    if (--l == 0) {
      cout << endl;
      l = 8;
    }
  } while (--n);
}
namespace 里有2个类模板,
1、
template <uint32_t CRC, uint8_t BIT = 0>
struct byte;
2、
template <uint16_t I = 0>
struct table;
先说第1个:byte,
template <uint32_t CRC, uint8_t BIT = 0>
struct byte
: byte <
    std::conditional <
      (CRC & 1) != 0,
      std::integral_constant <uint32_t, (CRC >> 1) ^ 0xedb88320>,
      std::integral_constant <uint32_t, (CRC >> 1)>
    >::type::value,
  > { };
byte类模板有两个非类型模板参数:
1、uint32_t CRC
2、uint8_t BIT
这个CRC参数,是8次计算循环的初值,相当于这个:
参数BIT,是8次循环的次数,初值是0,计算使用了元编程。
计算一次crc的语句:
    std::conditional <
      (CRC & 1) != 0,
      std::integral_constant <uint32_t, (CRC >> 1) ^ 0xedb88320>,
      std::integral_constant <uint32_t, (CRC >> 1)>
    >::type::value,
逻辑等价于:
      if (crc & 1)
        crc = (crc >> 1) ^ 0xEDB88320;
      else
        crc >>= 1;
conditional是C++标准头文件<type_traits>中的一个模板。
(此时有人捣乱…)算了,晚上再讲。
下午的例子,简化一下:
#include <cstdint>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iomanip>
namespace crc32 {
template <uint32_t CRC, uint8_t BIT = 0>
struct byte : byte <(CRC >> 1) ^ (-int32_t (CRC & 1) & 0xedb88320), BIT + 1> { };
template <uint32_t CRC>
struct byte <CRC, 8> { uint32_t value{ CRC }; };
template <uint16_t I = 0>
struct array : byte , array <I + 1> { };
template <>
struct array <256> { };
struct table : private array <> {
  const uint32_t& operator [] (int i) const
  {
    return reinterpret_cast<const uint32_t*>(this);
  }
};
}
const crc32::table data;
int main ()
{
  using namespace std;
  uint_fast16_t n = sizeof (data) / sizeof (data[0]);
  uint_fast16_t i = 0;
  uint_fast8_t l = 8;
  do {
    cout << "0x" << setfill('0') << setw(8) << hex << data << ',';
    if (--l == 0) {
      cout << endl;
      l = 8;
    }
  } while (++i < n);
}
下午写的,用了两个type_traits的模板,复杂了一些,刚才简化掉了,应该好看些了。但还是有一个C++11的语法不能去掉。这里:
这个C++11语法叫做:Non-static data member initializers,可以在定义数据成员的同时,给出初始值。以前是不允许这种语法的。
比如像C:
struct A {
  int data0;
  int data1;
};
定义只能类似这样,成员的初始化,要在结构体变量定义时,才能进行。struct A a = { 1, 2 };
C++11做了改进,允许在定义数据成员时,立即给出初始值。而在实例化对象时,就可以不再初始化了。
struct A {
  int data0 = 1;
  int data1 = 2;
};
A a;  // a 初始化为 { 1, 2 }
成员初始化,= 和 { } 都可以,但推荐用 { },
struct A {
  int data0 { 1 };
  int data1 { 2 };
};
用 {} 来初始化,称为:Uniform initialization,建议大家以后写C++11程序时,都用 {}来初始化赋值。
好,来看看namespace crc32,这个namespace里定义了4个类模板,其中两个是primary模板,另外两个是偏特化模板。
第1个primary模板:
template <uint32_t CRC, uint8_t BIT = 0>
struct byte;
这个模板有两个参数:CRC,BIT。CRC用做每次循环的crc初始值,BIT用做循环计数。我们先从C的算法来看:
    uint32_t crc = i;
    uint8_t j;
    for (j = 0; j < 8; j++) {
      if (crc & 1)
        crc = (crc >> 1) ^ 0xEDB88320;
      else
        crc >>= 1;
    }
第1次循环之前,crc被外层循环赋了初值,0,1,2,3,4。。。。内层循环固定8次,crc用做每次循环计算的初值和结果,循环的常量计算,用C++来写必须用递归,我们先把这个迭代循环改成递归:
我先贴一下迭代的方法:
uint32_t crc32tbl[256];
int main ()
{
  int i;
  for (i = 0; i < 256; i++) {
    uint32_t crc = i;
    uint8_t j;
    for (j = 0; j < 8; j++) {
      if (crc & 1)
        crc = (crc >> 1) ^ 0xEDB88320;
      else
        crc >>= 1;
    }
    crc32tbl = crc;
  }
  ....
}
这段迭代可以简化一下:
uint32_t crc32tbl[256];
int main ()
{
  int i;
  for (i = 0; i < 256; i++) {
    uint32_t crc = i;
    uint8_t j;
    for (j = 0; j < 8; j++) {
      crc = (crc >> 1) ^ (-int32_t (crc & 1) & 0xEDB88320);
    }
    crc32tbl = crc;
  }
  ....
}
crc = (crc >> 1) ^ (-int32_t (crc & 1) & 0xEDB88320);
等于
crc = (crc >> 1) ^ ((0 - int32_t (crc & 1)) & 0xEDB88320);
crc & 1的结果,不是1就是0,先变成有符号数,然后取负数,就是 0 - 1,或者 0 – 0,得 0xffffffff, 或 0。
crc = (crc >> 1) ^ (0xffffffff & 0xEDB88320);
或者
crc = (crc >> 1) ^ (0 & 0xEDB88320);
crc = (crc >> 1) ^ (0xffffffff & 0xEDB88320);
等于
crc = (crc >> 1) ^ 0xEDB88320;
----------------
crc = (crc >> 1) ^ (0 & 0xEDB88320);
等于
crc = (crc >> 1);
跟:
      if (crc & 1)
        crc = (crc >> 1) ^ 0xEDB88320;
      else
        crc >>= 1;
是不是一样啊?
好了,公布答案:
uint32_t crc32tbl[256];
uint32_t byte(uint32_t crc, uint_fast8_t bit)
{
  if (bit == 8)
    return crc;
  crc = (crc >> 1) ^ (-int32_t (crc & 1) & 0xEDB88320);
  return byte (crc, bit + 1);
}
int main ()
{
  int i;
  for (i = 0; i < 256; i++) {
    crc32tbl = byte (i, 0);
  }
  ......
继续简化一下:
uint32_t byte(uint32_t crc, uint_fast8_t bit)
{
  if (bit == 8)
    return crc;
  return byte ((crc >> 1) ^ (-int32_t (crc & 1) & 0xEDB88320), bit + 1);
}
到这步,就离C++很近了。
我们来看第1个原始模板:
template <uint32_t CRC, uint8_t BIT = 0>
struct byte : byte <(CRC >> 1) ^ (-int32_t (CRC & 1) & 0xedb88320), BIT + 1> { };
除了 if (bit == 8) return crc 之外,很相似吧?
C的递归调用是,byte函数调用了byte函数(自己),参数是经过计算之后的新数据。
好了,我们继续说那个if (bit == 8) return crc;
原始模板:
template <uint32_t CRC, uint8_t BIT = 0>
struct byte : byte <(CRC >> 1) ^ (-int32_t (CRC & 1) & 0xedb88320), BIT + 1> { };
可以看到,其中并没有结束递归的条件。
模板递归的结束条件,需要特殊的手法,就是所谓的“偏特化”模板。
我们来看看byte原始模板的偏特化模板:
template <uint32_t CRC>
struct byte <CRC, 8> { uint32_t value{ CRC }; };
偏特化,是指模板参数,有部分是固定值。而原始模板的参数,都是传入的。比如byte的原始模板,你可以这样实例化:
byte <0, 0>
也可以这样:
byte <1234, 56>
总之参数由你定,而byte的偏特化模板,第2个参数BIT固定为8,C++的匹配规则是,如果参数符合偏特化条件,就优先匹配偏特化模板。
比如你这样写:
byte <10000, 8>
那么就会匹配到偏特化的byte模板了。
好了,我们来联系一下实际:
template <uint32_t CRC, uint8_t BIT = 0>
struct byte : byte <(CRC >> 1) ^ (-int32_t (CRC & 1) & 0xedb88320), BIT + 1> { };
template <uint32_t CRC>
struct byte <CRC, 8> { uint32_t value{ CRC }; };
byte 模板第1次实例化时,CRC会给0,BIT会给0(这是由上层模板定义的,稍后来说),我们就按CRC = 0, BIT = 0开始推演:
原始模板 byte <CRC = 0, BIT = 0> 继承了
原始模板 byte <CRC = ?, BIT = 1> 继承了
原始模板 byte <CRC = ?, BIT = 2> 继承了
.....
原始模板 byte <CRC = ?, BIT = 7> 继承了
偏特化模板 byte <CRC = ?, BIT = 8>
?我就不具体算了,每次继承,BIT 参数会 + 1,当继承到 byte <CRC = ?, BIT = 8> 时,编译器发现 BIT 参数符合偏特化模板的条件。byte 的偏特化模板定义:
template <uint32_t CRC>
struct byte <CRC, 8> { uint32_t value{ CRC }; };
可以看见,它没有再继承任何基类了。而是定义了一个数据成员:value。使用了C++11的非静态数据成员初始化语法,value的值初始化为模板参数:CRC,而模板参数CRC正是第8次递归计算的结果,与 if (bit == 8) return crc; 中的crc 值,是一样的。只不过C的crc值,是函数参数传递进来的,而C++的CRC值,是模板参数传递进来的。
一次讲多了可能消化不好,你们先仔细理解一下模板递归,联系一下byte的原始模板和偏特化模板来看。
(模板里的常数计算,完全是由编译器来做,我只是让编译器把计算好的结果,放在struct 的数据成员里。)
(下课……)

网友A:
花了一天时间,总算看明白了.吐血一升啊

网友B:
尚未入门,

网友C:
顶起来,让更多人上C++的船

网友A:
template <bool _Cond,typename _Iftrue,typename _Iffalse>
struct conditional
{typedef _Iftrue type;};
template <typename _Iftrue,typename _Iffalse>
struct conditional<false,_Iftrue,_Iffalse>
{
typedef _Iffalse type;
};

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
参见 李老师群课之元编程:
C++系统头文件中,有一个名为type_traits的文件里面有一个模板:conditional
前置定义是:
template<bool, typename, typename>
struct conditional;
根据说明,conditional模板是根据第1个参数bool的值(truefalse),来确定conditional中的type的类型。
如果bool true,则type为第2个参数的类型,如果为false,则type为第3个参数的类型。
我们先说使用,比如,我们需要根据一个bool常量来定义一个数组,如果常量值为true,我们定义这个数组为uint8_t,否则定义为uint16_t
typename std::conditional<COND, uint8_t, uint16_t>::type array[20];
这个就是定义array数组。cond为真,则是uint8_t array[20]
实际使用远比这个复杂,太简单的情况也用不着mixin crtp等等。
这里要理解conditionaltype,是怎么跟随bool参数变化的。
template<bool _Cond, typename _Iftrue, typename _Iffalse>
    struct conditional
    { typedef _Iftrue type; };

  // Partial specialization for false.
  template<typename _Iftrue, typename _Iffalse>
    struct conditional<false, _Iftrue, _Iffalse>
    { typedef _Iffalse type; };
就这么几行。这里定义了两个conditional类模板。
1个是普通的
template<bool _Cond, typename _Iftrue, typename _Iffalse>
struct conditional
{ typedef _Iftrue type; };
1个在struct里直接定义了 type_Iftrue。如果没有第2conditional,那么我们永远只能得到一个固定的类型。
2conditional类模板定义,术语称为partial specialization,一般翻译为偏特化,就是部分特别处理。
  // Partial specialization for false.
template<typename _Iftrue, typename _Iffalse>
struct conditional<false, _Iftrue, _Iffalse>
{ typedef _Iffalse type; };
这个偏特化的类模板,固定了第1个参数boolfalse,其余两个参数不变。
编译器就知道,如果程序里使用了conditional类模板,并且第1个参数为false的,就去匹配那个偏特化的版本。在这个版本的struct 里,定义了 type 类型为 _Iffalse,就是第3个参数的类型。
回到最开始的话题。C++可以根据一些条件(可以说就是类模板参数),来定义某类型。这离不开偏特化或全特化。
实际上,你看到的不同的类型,是分别属于不同特化版本的类模板。然而,对程序的使用来说,可以认为是透明的。就比如conditional类模板,如果你不去看type_traits文件,那么你可能根本不知道它具体是怎么实现的,你可能认为它就是一个类模板。
元编程就是通过提供了各种特化的类模板,每个模板中都有一个结果,来让程序不断地匹配,从而得到想要的结果。就是让编译器自己去选择合适的模板。这就是编译时计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花了一天时间,总算看明白了.吐血一升啊

:handshake

网友A:
我抛的砖头引出了一片美玉啊.好啊

网友E:
曾经有个书中说: C++语言是 人们投入最多精力去研究它本身的语言。望而却步。

网友F:
我表示看不懂

网友G:
这种垃圾代码不要拿出来讲~

网友H:
楼上戾气挺重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种垃圾代码不要拿出来讲~

哥们,贴点不是垃圾的代码出来讲讲

网友J:
同样是玉有人认为是石头有认为是玉。这并不出奇。这是人的鉴赏水平和能力有关。当然也有小孩会老实的说出来“but he is nothing on!”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这种垃圾代码不要拿出来讲~

如果你认为是垃圾请指出垃圾之处,如果大家都认为你说得有理,那才是真正的交流,而不是无理放纵,如果客官只是在这里意淫,就不必大放厥词!

楼主:
古董也一样,有人把赝品当宝贝,有人把宝贝当垃圾,慧眼识珠,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网友J:
其实,古董对于有钱人也许值钱,对于一个叫花子,不能吃不能穿。不是垃圾是什么?李老师的代码也是如此。在需要的人眼里是好东西,在不需要的人眼里,一无用处,当然认为是垃圾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K:
如果你认为是垃圾请指出垃圾之处,如果大家都认为你说得有理,那才是真正的交流,而不是无理放纵,如果客 ...

给你10000行这种代码让你维护,你试试~~~??就这程序10000行中出1个Bug看能不能弄死维护的人,维护的人每天骂死你。你编写的程序是要给其它人看的,要有继承性,有规范性,可维护!这种程序都是为了显示自己水平搞出来的。如果你要真有水平请把程序的详细设计的流程图给出来,看有几个人拿着你的流程图不会编程?所以不要把垃圾拿出来看!

严重同意...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给你10000行这种代码让你维护,你试试~~~??就这程序10000行中出1个Bug看能不能弄死维护的人,维护的人 ...

人家是举例讲方法,看不明白就说人家垃圾,一点条理也没有
还以为你能贴出更好的代码来让我们欣赏呢

网友J:
唉,一万行代码要怎么写才好维护?一万行汇编?一万行A?一万行B?一万行C?一万行C++?一万行C#?我觉得都好难。给我1000行我都觉得难。我只想维护100行。最好是还拿着高薪并且不干活。

连这个都不知道怎么写可维护,你还是先去看书吧.别闭门造车了.推荐<重构-改善既有代码的设计>

网友L:
:L if i am not coding,then i am debugging;i have no time to think of this

网友M:
丧失了c++的可读性.低等代码....

我写过十万行c++,也没写过这么难读的东西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丧失了c++的可读性.低等代码....

我写过十万行c++,也没写过这么难读的东西

十万行,不错,那倒要请教一下了,下面这段是不是你所谓的低等代码:
template<std::size_t _Idx, typename _Head, typename... _Tail>
struct _Tuple_impl<_Idx, _Head, _Tail...>
: public _Tuple_impl<_Idx + 1, _Tail...>,
  private _Head_base<_Idx, _Head, __empty_not_final<_Head>::value>
{
  template<std::size_t, typename...> friend class _Tuple_impl;

  typedef _Tuple_impl<_Idx + 1, _Tail...> _Inherited;
  typedef _Head_base<_Idx, _Head, __empty_not_final<_Head>::value> _Base;

  static constexpr _Head&
  _M_head(_Tuple_impl& __t) noexcept { return _Base::_M_head(__t); }

  static constexpr const _Head&
  _M_head(const _Tuple_impl& __t) noexcept { return _Base::_M_head(__t); }

  static constexpr _Inherited&
  _M_tail(_Tuple_impl& __t) noexcept { return __t; }

  static constexpr const _Inherited&
  _M_tail(const _Tuple_impl& __t) noexcept { return __t; }

  constexpr _Tuple_impl()
  : _Inherited(), _Base() { }

  explicit
  constexpr _Tuple_impl(const _Head& __head, const _Tail&... __tail)
  : _Inherited(__tail...), _Base(__head) { }

  template<typename _UHead, typename... _UTail, typename = typename
           enable_if<sizeof...(_Tail) == sizeof...(_UTail)>::type>
    explicit
    constexpr _Tuple_impl(_UHead&& __head, _UTail&&... __tail)
    : _Inherited(std::forward<_UTail>(__tail)...),
      _Base(std::forward<_UHead>(__head)) { }

  constexpr _Tuple_impl(const _Tuple_impl&) = default;

  constexpr
  _Tuple_impl(_Tuple_impl&& __in)
  noexcept(__and_<is_nothrow_move_constructible<_Head>,
                  is_nothrow_move_constructible<_Inherited>>::value)
  : _Inherited(std::move(_M_tail(__in))),
    _Base(std::forward<_Head>(_M_head(__in))) { }

  template<typename... _UElements>
    constexpr _Tuple_impl(const _Tuple_impl<_Idx, _UElements...>& __in)
    : _Inherited(_Tuple_impl<_Idx, _UElements...>::_M_tail(__in)),
      _Base(_Tuple_impl<_Idx, _UElements...>::_M_head(__in)) { }

  template<typename _UHead, typename... _UTails>
    constexpr _Tuple_impl(_Tuple_impl<_Idx, _UHead, _UTails...>&& __in)
    : _Inherited(std::move
                 (_Tuple_impl<_Idx, _UHead, _UTails...>::_M_tail(__in))),
      _Base(std::forward<_UHead>
            (_Tuple_impl<_Idx, _UHead, _UTails...>::_M_head(__in))) { }

  template<typename _Alloc>
    _Tuple_impl(allocator_arg_t __tag, const _Alloc& __a)
    : _Inherited(__tag, __a),
      _Base(__use_alloc<_Head>(__a)) { }

  template<typename _Alloc>
    _Tuple_impl(allocator_arg_t __tag, const _Alloc& __a,
                const _Head& __head, const _Tail&... __tail)
    : _Inherited(__tag, __a, __tail...),
      _Base(__use_alloc<_Head, _Alloc, _Head>(__a), __head) { }

  template<typename _Alloc, typename _UHead, typename... _UTail,
           typename = typename enable_if<sizeof...(_Tail)
                                         == sizeof...(_UTail)>::type>
    _Tuple_impl(allocator_arg_t __tag, const _Alloc& __a,
                _UHead&& __head, _UTail&&... __tail)
    : _Inherited(__tag, __a, std::forward<_UTail>(__tail)...),
      _Base(__use_alloc<_Head, _Alloc, _UHead>(__a),
            std::forward<_UHead>(__head)) { }

  template<typename _Alloc>
    _Tuple_impl(allocator_arg_t __tag, const _Alloc& __a,
                const _Tuple_impl& __in)
    : _Inherited(__tag, __a, _M_tail(__in)),
      _Base(__use_alloc<_Head, _Alloc, _Head>(__a), _M_head(__in)) { }

  template<typename _Alloc>
    _Tuple_impl(allocator_arg_t __tag, const _Alloc& __a,
                _Tuple_impl&& __in)
    : _Inherited(__tag, __a, std::move(_M_tail(__in))),
      _Base(__use_alloc<_Head, _Alloc, _Head>(__a),
            std::forward<_Head>(_M_head(__in))) { }

  template<typename _Alloc, typename... _UElements>
    _Tuple_impl(allocator_arg_t __tag, const _Alloc& __a,
                const _Tuple_impl<_Idx, _UElements...>& __in)
    : _Inherited(__tag, __a,
                 _Tuple_impl<_Idx, _UElements...>::_M_tail(__in)),
      _Base(__use_alloc<_Head, _Alloc, _Head>(__a),
            _Tuple_impl<_Idx, _UElements...>::_M_head(__in)) { }

  template<typename _Alloc, typename _UHead, typename... _UTails>
    _Tuple_impl(allocator_arg_t __tag, const _Alloc& __a,
                _Tuple_impl<_Idx, _UHead, _UTails...>&& __in)
    : _Inherited(__tag, __a, std::move
                 (_Tuple_impl<_Idx, _UHead, _UTails...>::_M_tail(__in))),
      _Base(__use_alloc<_Head, _Alloc, _UHead>(__a),
            std::forward<_UHead>
            (_Tuple_impl<_Idx, _UHead, _UTails...>::_M_head(__in))) { }

  _Tuple_impl&
  operator=(const _Tuple_impl& __in)
  {
    _M_head(*this) = _M_head(__in);
    _M_tail(*this) = _M_tail(__in);
    return *this;
  }

  _Tuple_impl&
  operator=(_Tuple_impl&& __in)
  noexcept(__and_<is_nothrow_move_assignable<_Head>,
                  is_nothrow_move_assignable<_Inherited>>::value)
  {
    _M_head(*this) = std::forward<_Head>(_M_head(__in));
    _M_tail(*this) = std::move(_M_tail(__in));
    return *this;
  }

  template<typename... _UElements>
    _Tuple_impl&
    operator=(const _Tuple_impl<_Idx, _UElements...>& __in)
    {
      _M_head(*this) = _Tuple_impl<_Idx, _UElements...>::_M_head(__in);
      _M_tail(*this) = _Tuple_impl<_Idx, _UElements...>::_M_tail(__in);
      return *this;
    }

  template<typename _UHead, typename... _UTails>
    _Tuple_impl&
    operator=(_Tuple_impl<_Idx, _UHead, _UTails...>&& __in)
    {
      _M_head(*this) = std::forward<_UHead>
        (_Tuple_impl<_Idx, _UHead, _UTails...>::_M_head(__in));
      _M_tail(*this) = std::move
        (_Tuple_impl<_Idx, _UHead, _UTails...>::_M_tail(__in));
      return *this;
    }

protected:
  void
  _M_swap(_Tuple_impl& __in)
  noexcept(noexcept(swap(std::declval<_Head&>(),
                         std::declval<_Head&>()))
           && noexcept(_M_tail(__in)._M_swap(_M_tail(__in))))
  {
    using std::swap;
    swap(_M_head(*this), _M_head(__in));
    _Inherited::_M_swap(_M_tail(__in));
  }
};

网友M:
我说你可读性差.对于应用就是低等代码.
你复制那段代码做基础代码平台代码都没问题,就是不能做应用层.明白?
不要弄个stdc++的lib来忽悠大家.
我们写的是application,不是lib,不一样的思路的.把大家忽悠傻了不好.
上面代码我不认识.百度不可能不认识,谷歌不可能不认识,因为我一看就不是你自己写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说你可读性差.对于应用就是低等代码.
你复制那段代码做基础代码平台代码都没问题,就是不能做应用层.明白? ...

你从哪儿看出来我写的这段代码是应用层的?
namespace crc32 {
template <uint32_t CRC, uint8_t BIT = 0>
struct byte : byte <(CRC >> 1) ^ (-int32_t (CRC & 1) & 0xedb88320), BIT + 1> { };

template <uint32_t CRC>
struct byte <CRC, 8> { uint32_t value{ CRC }; };

template <uint16_t I = 0>
struct array : byte <I>, array <I + 1> { };

template <>
struct array <256> { };

struct table : private array <> {
  const uint32_t& operator [] (int i) const
  {
    return reinterpret_cast<const uint32_t*>(this);
  }
};
}
如果你不知道,那我告诉你,这段代码是生成 crc32 的查找表,你觉得应该放在基础代码还是应用代码?
再者,这段代码,是为了讲解C++元编程而写的示例程序,后面有详细的讨论,你说要怎么写才可读性好?要不你来写个让我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说你可读性差.对于应用就是低等代码.
你复制那段代码做基础代码平台代码都没问题,就是不能做应用层.明白? ...

  有争议啊,呵呵。有些东西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乱贴标签却不是技术人员该有的态度。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讲元编程的,建议了解一下c++元编程。
  c++最新的标准是C++11,http://zh.wikipedia.org/wiki/C%2B%2B11,这里有详细的介绍。和C相比,C++对技术人员的软件功底要求更高。class好理解,泛型,就不那么容易了。元编程理解起来更困难。
  C++能写出更加优雅的代码,不过,也得看阅读者的功底了,以下代码摘自老师的lestl 的sfr.hpp(先声明:版权属于john lee老师所有),我觉得非常的巧妙,不知道你觉得如何?
/*
  Copyright (c) 2012-2013  John Lee (j.y.lee@yeah.net)
  All rights reserved.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Neither the name of the copyright holders nor the names of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OWN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ifndef __LESTL_SFR_HPP
#define __LESTL_SFR_HPP

#include <cstdint>
#include <attribute.h>

namespace sfr {
template <typename R, uint8_t S, uint8_t W>
struct sfb_t {                      // Special Function Bit
  enum {
    LSB = S,
    WIDTH = W,
    MASK = (((1LL << W) - 1) << S)
  };

  __INLINE sfb_t () {}
  __INLINE uintptr_t
  lsb ()
  { return LSB; }

  __INLINE uintptr_t
  lsb () const
  { return LSB; }

  __INLINE uintptr_t
  width ()
  { return WIDTH; }

  __INLINE uintptr_t
  width () const
  { return WIDTH; }

  __INLINE typename R::type
  mask ()
  { return MASK; }

  __INLINE typename R::type
  mask () const
  { return MASK; }

  __INLINE typename R::type
  read ()
  { return (reinterpret_cast<R*>(this)->val & MASK) >> LSB; }

  __INLINE typename R::type
  read () const
  { return (reinterpret_cast<const R*>(this)->val & MASK) >> LSB; }

  __INLINE operator typename R::type ()
  { return read (); }

  __INLINE operator typename R::type () const
  { return read (); }

  __INLINE R&
  read (typename R::type& v)
  {
    v = read ();
    return *reinterpret_cast<R*>(this);
  }

  __INLINE R&
  read (typename R::type& v) const
  {
    v = read ();
    return *reinterpret_cast<R*>(this);
  }

  __INLINE R&
  write (typename R::type v, bool safe = true)
  {
    register R* p = reinterpret_cast<R*>(this);
    typename R::type _v = v;
    p->changed |= MASK;
    _v <<= LSB;
    if (!__builtin_constant_p (v)
        || ((~_v & MASK) != 0 && (p->zero_mask & MASK) != 0))
      p->val &= ~MASK;
    if (safe)
      _v &= MASK;
    p->val |= _v;
    p->zero_mask |= __builtin_constant_p (v) ? _v : (~0 & MASK);
    return *p;
  }

  __INLINE R&
  operator () (typename R::type v, bool safe = true)
  { return write (v, safe); }

  __INLINE R&
  operator = (typename R::type v)
  { return write (v, true).apply (); }

  template <typename T>
  __INLINE R&
  lambda (T v)
  {
    register R* p = reinterpret_cast<R*>(this);                //强制类型转换
    register typename R::type data = (p->val & MASK) >> LSB;        //读取位域
    register auto res = v (data);
    if (data != res)
      write (res);
    return *p;
  }

  template <typename T>
  __INLINE R&
  lambda (T v) const
  {
    register R* p = reinterpret_cast<R*>(this);
    register typename R::type data = (p->val & MASK) >> LSB;
    register auto res = v (data);
    return *p;
  }

  __INLINE R&
  operator &= (typename R::type v)
  {
    register R* p = reinterpret_cast<R*>(this);
    register typename R::type data = (v << LSB) | ~MASK;
    if (data != typename R::type (~0)) {
      p->changed |= MASK;
      p->val &= data;
    }
    return *p;
  }

  __INLINE R&
  operator ^= (typename R::type v)
  {
    register R* p = reinterpret_cast<R*>(this);
    if (v != 0) {
      p->changed |= MASK;
      p->val ^= (v << LSB) & MASK;
    }
    return *p;
  }

  __INLINE R&
  rol (uint_fast8_t n)
  {
    register R* p = reinterpret_cast<R*>(this);
    p->changed |= MASK;
    register typename R::type v = p->val & MASK;
    p->val &= ~MASK;
    p->val |= ((v << n) | (v >> W - n)) & MASK;
    return *p;
  }

  __INLINE R&
  ror (uint_fast8_t n)
  {
    return rol(W - n);
  }
};

template <typename SFR>
class sfr_t {                       // 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
public:
  __INLINE constexpr sfr_t () { }
  __INLINE sfr_t (typename SFR::type v) : val{ v } { }
  __INLINE operator typename SFR::type () { return val; }
  __INLINE operator typename SFR::type () const { return val; }
  __INLINE operator typename SFR::type () volatile { return val; }
  __INLINE operator typename SFR::type () const volatile { return val; }

  __INLINE sfr_t <SFR>
  operator = (SFR v)
  {
    val = v.val;
    return *this;
  }

  __INLINE sfr_t <SFR>
  operator = (SFR v) volatile
  {
    val = v.val;
    return *this;
  }

  __INLINE typename SFR::type
  operator = (typename SFR::type v)
  {
    val = v;
    return v;
  }

  __INLINE typename SFR::type
  operator = (typename SFR::type v) volatile
  {
    val = v;
    return v;
  }

  __INLINE SFR operator () () { return SFR (val); }
  __INLINE SFR operator () () const { return SFR (val); }
  __INLINE SFR operator () () volatile { return SFR (val); }
  __INLINE SFR operator () () const volatile { return SFR (val); }
  __INLINE SFR operator () (typename SFR::type v) { return SFR (val, v); }
  __INLINE SFR
  operator () (typename SFR::type v) volatile
  { return SFR (val, v); }

  volatile typename SFR::type val;
};
}

#define __SFR(SFR, TYPE, WRITE)                                     \
  typedef TYPE type;                                                \
  __INLINE SFR (type volatile& r)                                   \
  : ref(r), val(r), changed(0), zero_mask(~0) { }                   \
  __INLINE SFR (type const volatile& r)                             \
  : ref(const_cast<type volatile&>(r)), val(r),                     \
    changed(0), zero_mask(~0) { }                                   \
  __INLINE SFR (type volatile& r, type v)                           \
  : ref(r), val(v), changed(~0),                                    \
    zero_mask(__builtin_constant_p (v) ? v : ~0) { }                \
  __INLINE ~SFR ()                                                  \
  {                                                                 \
    if (changed != 0)                                               \
      apply ();                                                     \
  }                                                                 \
  template <uint8_t S, uint8_t W>                                   \
  __INLINE sfr::sfb_t <SFR, S, W>& field ()                         \
  {                                                                 \
    return *reinterpret_cast<sfr::sfb_t <SFR, S, W>*>(this);        \
  }                                                                 \
  __INLINE SFR& apply ()                                            \
  {                                                                 \
    if ((WRITE & 1) != 0 && (changed & 0xffffff00) == 0)            \
      reinterpret_cast<volatile uint8_t*>(&ref)[0] = val;           \
    else if ((WRITE & 1) != 0 && (changed & 0xffff00ff) == 0)       \
      reinterpret_cast<volatile uint8_t*>(&ref)[1] = val >> 8;      \
    else if ((WRITE & 1) != 0 && (changed & 0xff00ffff) == 0)       \
      reinterpret_cast<volatile uint8_t*>(&ref)[2] = val >> 16;     \
    else if ((WRITE & 1) != 0 && (changed & 0x00ffffff) == 0)       \
      reinterpret_cast<volatile uint8_t*>(&ref)[3] = val >> 24;     \
    else if ((WRITE & 2) != 0 && (changed & 0xffff0000) == 0)       \
      reinterpret_cast<volatile uint16_t*>(&ref)[0] = val;          \
    else if ((WRITE & 2) != 0 && (changed & 0xffff) == 0)           \
      reinterpret_cast<volatile uint16_t*>(&ref)[1] = val >> 16;    \
    else                                                            \
      ref = val;                                                    \
    __asm__ __volatile__("" ::: "memory");                          \
    changed = 0;                                                    \
    return *this;                                                   \
  }                                                                 \
  struct {                                                          \
    type volatile& ref;                                             \
    type val;                                                       \
    type changed;                                                   \
    type zero_mask;                                                 \
  };

#endif  // __LESTL_SFR_HPP

网友O:
那家伙,居然说代码是老师复制贴粘过来的,真是无语了,是他以自个的水平去揣摩别人的水平,这也太自以为是了,真是井底之蛙,Lee老师别跟他这种人计较!

网友M:
如果c++变成这个样子,我想c++ primer之类的书就可以点火烧了....

网友M:
c++元编程真不是你这么玩的.....

送你四个字:邯郸学步

网友P:
引用 网友M:
c++元编程真不是你这么玩的.....

送你四个字:邯郸学步

这东西诞生之初很多人,甚至包括Bjarne Strou-strup,都认为是“过于聪明”的东西。结果经过多年的演变,诞生出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库。至今为止,这玩意还处于半学术研究状态,各种磕磕绊绊自然是少不了。
按你的意思就是,不能做应用层,那就是垃圾。这样想,你永远只是做一些简单的应用层。
在我看来,邯郸学步的人是有未来的,固步自封的人一辈子也就那么回事了。

PS:说实话,C++ primer这书已经有点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G:
给你10000行这种代码让你维护,你试试~~~??就这程序10000行中出1个Bug看能不能弄死维护的人,维护的人 ...

虽然确实很容易被滥用,但元编程是基础库的一个利器。能维护基础库的人本来就很少,Boost里的代码比这热闹多了,那也是垃圾?写那些代码的人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关键在于,总有些问题本身就足够复杂,以至于必须用复杂的代码才能表达。

天天写随便抓个人就能维护的代码,意味着你永远没有机会接触只有少数人才能维护的代码,你的水平也就永远停留在大众的水平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c++元编程真不是你这么玩的.....

送你四个字:邯郸学步

你这算回答我的问题了吗?我看是逃避问题、转移话题或者根本就是理屈词穷。

网友M:
引用 网友P:
这东西诞生之初很多人,甚至包括Bjarne Strou-strup,都认为是“过于聪明”的东西。结果经过多年的演变, ...

说的很对.是优秀的库.这种东西就是做库的.

不能做应用层.在国内就不能创造更大的收益.
这些东西留给老外去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P:
虽然确实很容易被滥用,但元编程是基础库的一个利器。能维护基础库的人本来就很少,Boost里的代码比这热 ...

此种编程技巧能写出优美、简洁的代码; 然而除错是此种编程技巧的弱处: 编译期的错误信息让人不知所云,运行期的除错更是困难。来自:http://zh.wikipedia.org/wiki/C%2B%2B11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你这算回答我的问题了吗?我看是逃避问题、转移话题或者根本就是理屈词穷。 ...

我回复你的是你给我贴的代码,你然后写个crc,你已经歪曲概念了,我理你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回复你的是你给我贴的代码,你然后写个crc,你已经歪曲概念了,我理你是没有意义的. ...

请直接回答我贴的这段crc代码不算你所谓的“低级代码”?
  • 如果算,那么你来写个“高级代码”让我们瞧一瞧,比一比;记住,功能不能变,也必须是编译时生成crc32查找表。如果你写不出,那么请不要对你不懂的知识妄加评论,否则会成为笑柄的。
  • 如果不算,你所说的“低级代码”就是指楼主位贴子里的代码了,那么拜托你把眼镜擦擦,看清楚一点,我贴的这段crc代码,正是转自楼主位贴子里的。你连帖子都不认真看就妄加评论,还是免不了成为笑柄的。

网友M:
c语言的又好又快.重新造轮子是没用的.
写个可读的查找表不难.关键
你继续看清楚了....27楼!!..不是crc....自己眼镜带错了还说别人...
crc32就是不可读!这个毋庸置疑.
元编程也不是你写crc32这个意思.理解不了看别人的回复,省得你说我坑你.

网友Q:
总有需要的人,人人要勇于讲,只要是用心的就成,太挑剔那就只有让死去的科学家来讲了,其他人总是讲的不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M:
c语言的又好又快.重新造轮子是没用的.
写个可读的查找表不难.关键
你继续看清楚了....27楼!!..不是crc.... ...

其实高中以上的数学没什么大的用处,大家都不必学
你不见小学没毕业的大老板,算起帐来比学过高等数学的强多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Q:
总有需要的人,人人要勇于讲,只要是用心的就成,太挑剔那就只有让死去的科学家来讲了,其他人总是讲的不行. ...

为师者,必然要确切.代码没写好,就误人子弟.
科学家讲出来更难以理解.只能科学家用.

而师者,必须深入浅出画龙点睛.
如果大家看1天才能理解,这种推广又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其实高中以上的数学没什么大的用处,大家都不必学
你不见小学没毕业的大老板,算起帐来比学过高等数学的 ...

呵呵.因为人脑太高级太复杂.

网友M:
折腾了这一顿就为了得到一串静态数据.误解了元编程的本质和精华.
static uint32_t crc32_tab[] = {
        0x00000000, 0x77073096, 0xee0e612c, 0x990951ba, 0x076dc419, 0x706af48f,
        0xe963a535, 0x9e6495a3,        0x0edb8832, 0x79dcb8a4, 0xe0d5e91e, 0x97d2d988,
        0x09b64c2b, 0x7eb17cbd, 0xe7b82d07, 0x90bf1d91, 0x1db71064, 0x6ab020f2,
        0xf3b97148, 0x84be41de,        0x1adad47d, 0x6ddde4eb, 0xf4d4b551, 0x83d385c7,
        0x136c9856, 0x646ba8c0, 0xfd62f97a, 0x8a65c9ec,        0x14015c4f, 0x63066cd9,
        0xfa0f3d63, 0x8d080df5,        0x3b6e20c8, 0x4c69105e, 0xd56041e4, 0xa2677172,
        0x3c03e4d1, 0x4b04d447, 0xd20d85fd, 0xa50ab56b,        0x35b5a8fa, 0x42b2986c,
        0xdbbbc9d6, 0xacbcf940,        0x32d86ce3, 0x45df5c75, 0xdcd60dcf, 0xabd13d59,
        0x26d930ac, 0x51de003a, 0xc8d75180, 0xbfd06116, 0x21b4f4b5, 0x56b3c423,
        0xcfba9599, 0xb8bda50f, 0x2802b89e, 0x5f058808, 0xc60cd9b2, 0xb10be924,
        0x2f6f7c87, 0x58684c11, 0xc1611dab, 0xb6662d3d,        0x76dc4190, 0x01db7106,
        0x98d220bc, 0xefd5102a, 0x71b18589, 0x06b6b51f, 0x9fbfe4a5, 0xe8b8d433,
        0x7807c9a2, 0x0f00f934, 0x9609a88e, 0xe10e9818, 0x7f6a0dbb, 0x086d3d2d,
        0x91646c97, 0xe6635c01, 0x6b6b51f4, 0x1c6c6162, 0x856530d8, 0xf262004e,
        0x6c0695ed, 0x1b01a57b, 0x8208f4c1, 0xf50fc457, 0x65b0d9c6, 0x12b7e950,
        0x8bbeb8ea, 0xfcb9887c, 0x62dd1ddf, 0x15da2d49, 0x8cd37cf3, 0xfbd44c65,
        0x4db26158, 0x3ab551ce, 0xa3bc0074, 0xd4bb30e2, 0x4adfa541, 0x3dd895d7,
        0xa4d1c46d, 0xd3d6f4fb, 0x4369e96a, 0x346ed9fc, 0xad678846, 0xda60b8d0,
        0x44042d73, 0x33031de5, 0xaa0a4c5f, 0xdd0d7cc9, 0x5005713c, 0x270241aa,
        0xbe0b1010, 0xc90c2086, 0x5768b525, 0x206f85b3, 0xb966d409, 0xce61e49f,
        0x5edef90e, 0x29d9c998, 0xb0d09822, 0xc7d7a8b4, 0x59b33d17, 0x2eb40d81,
        0xb7bd5c3b, 0xc0ba6cad, 0xedb88320, 0x9abfb3b6, 0x03b6e20c, 0x74b1d29a,
        0xead54739, 0x9dd277af, 0x04db2615, 0x73dc1683, 0xe3630b12, 0x94643b84,
        0x0d6d6a3e, 0x7a6a5aa8, 0xe40ecf0b, 0x9309ff9d, 0x0a00ae27, 0x7d079eb1,
        0xf00f9344, 0x8708a3d2, 0x1e01f268, 0x6906c2fe, 0xf762575d, 0x806567cb,
        0x196c3671, 0x6e6b06e7, 0xfed41b76, 0x89d32be0, 0x10da7a5a, 0x67dd4acc,
        0xf9b9df6f, 0x8ebeeff9, 0x17b7be43, 0x60b08ed5, 0xd6d6a3e8, 0xa1d1937e,
        0x38d8c2c4, 0x4fdff252, 0xd1bb67f1, 0xa6bc5767, 0x3fb506dd, 0x48b2364b,
        0xd80d2bda, 0xaf0a1b4c, 0x36034af6, 0x41047a60, 0xdf60efc3, 0xa867df55,
        0x316e8eef, 0x4669be79, 0xcb61b38c, 0xbc66831a, 0x256fd2a0, 0x5268e236,
        0xcc0c7795, 0xbb0b4703, 0x220216b9, 0x5505262f, 0xc5ba3bbe, 0xb2bd0b28,
        0x2bb45a92, 0x5cb36a04, 0xc2d7ffa7, 0xb5d0cf31, 0x2cd99e8b, 0x5bdeae1d,
        0x9b64c2b0, 0xec63f226, 0x756aa39c, 0x026d930a, 0x9c0906a9, 0xeb0e363f,
        0x72076785, 0x05005713, 0x95bf4a82, 0xe2b87a14, 0x7bb12bae, 0x0cb61b38,
        0x92d28e9b, 0xe5d5be0d, 0x7cdcefb7, 0x0bdbdf21, 0x86d3d2d4, 0xf1d4e242,
        0x68ddb3f8, 0x1fda836e, 0x81be16cd, 0xf6b9265b, 0x6fb077e1, 0x18b74777,
        0x88085ae6, 0xff0f6a70, 0x66063bca, 0x11010b5c, 0x8f659eff, 0xf862ae69,
        0x616bffd3, 0x166ccf45, 0xa00ae278, 0xd70dd2ee, 0x4e048354, 0x3903b3c2,
        0xa7672661, 0xd06016f7, 0x4969474d, 0x3e6e77db, 0xaed16a4a, 0xd9d65adc,
        0x40df0b66, 0x37d83bf0, 0xa9bcae53, 0xdebb9ec5, 0x47b2cf7f, 0x30b5ffe9,
        0xbdbdf21c, 0xcabac28a, 0x53b39330, 0x24b4a3a6, 0xbad03605, 0xcdd70693,
        0x54de5729, 0x23d967bf, 0xb3667a2e, 0xc4614ab8, 0x5d681b02, 0x2a6f2b94,
        0xb40bbe37, 0xc30c8ea1, 0x5a05df1b, 0x2d02ef8d
};
哥啥都不用算,直接printf.无论编译速度还是执行速度.都比你快

网友I:
引用 网友M:
呵呵.因为人脑太高级太复杂.

人脑高级且复杂,老是用来考虑低级的东西,是不是太浪费了啊
写模板好像不是为了再发明轮子,而是为了让发明的轮子方便大家使用吧

楼主:
:L 按你这个说法,C这么好,那C++,C#,java,delphi之类的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太简单的东西,一眼就能看懂,或者随便找点资料就能看懂了的,何必要老师教?读书也没必要了,都在家自学好了。
不能因为不了解而去排斥新的事物,世界在不断的前进,不断的会有新的事物出现。看看C++11标准出台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为了适应新的观念和需求而自我更新的过程。标准如此,人也应当如此。

网友M:
引用 楼主:
按你这个说法,C这么好,那C++,C#,java,delphi之类的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

c++11 并没有排斥c++以前的东西,只不过做了一些补足,
c++高于c的东西就是可读,让设计可控.
你是lz,不要被他们和我的争执所迷惑.
元编程有其优,有其劣.优是将模板进行扩展.劣是会出现莫名其妙难以调试的结果.
元编程的优势在于库,看看boost的知名度就知道了.
用元编程实现一个固定的crc table未免大材小用.有boost在前,我想我也没必要再想什么新的样例.知者自有其法.

在上面提到的wiki中,说的还很简单.他的条件,用起来就比你更加容易读.不能因为用新东西,就抛弃了c++的其他优势.这样未免就有误人子弟的感觉.

当然,给你一个方法,你可以找个一个开源网站,统计一下应用层和库层模板的使用比例,然后就能推断出元编程未来使用的比例.

网友M:
引用 楼主:
按你这个说法,C这么好,那C++,C#,java,delphi之类的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

http://www.opensource.apple.com/source/xnu/xnu-1456.1.26/bsd/libkern/crc32.c
看看crc32本来的样子.你的代码编译出来也应该是这个结果.只不过用代码替换了数据.
作为元编程的样例,用这种静态数据固然简单.但是给人的感觉是更加复杂了.还难以理解和调试了.

我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从底层到高层,我都选几种语言学习.我的汇编/c/c++/java代码都写进了商业级的产品中.以及tcl,perl等脚本语言也少量使用.

我觉得你这个写法作为给初学者样例,及其不成功.否则就不会有人回复你看了一天吐血了.
至于那个李老师,真不知是谁,搜他的邮件也就不超过10个结果.如果说是李  大 师,恐怕更确切一些.

楼主:
  这个帖子已经偏离原本的目的了。这篇帖子的出现是因为大家有了相关的讨论,老师借这个契机,用这个例子来讲解元编程。
  你可以看一下,帖子的标题是再谈元编程。前面已经有了一篇了。不要因为这个帖子打上了编辑推荐而忽视了其内容上的前后连贯性。这只是一系列课程中的一篇而已。元编程说到底,也不是太适合C++初学者。
  feels like a new language — the pieces just fit together better----Bjarne Stroustrup。
  C++标准的更新,吸收了不少其他语言的精华。新的概念的出现,首先是因为有了需求。不能因为自己的守旧而去排斥别人的创新。
  kseeker在前面的回帖中也说了,“这东西诞生之初很多人,甚至包括Bjarne Strou-strup,都认为是“过于聪明”的东西。结果经过多年的演变,诞生出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库。至今为止,这玩意还处于半学术研究状态,各种磕磕绊绊自然是少不了。”

  在21ic,李老师是AVR版的版主,LOOK rtos的作者,已经在google code上开源了。菜农的助学园地有专门的版面。我看过源码,觉得非常的优雅。当然,不同的人,不同的水平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若有兴趣,可以先去了解一下。还是那句话: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按你回帖的顺序来看,其实整个过程已经很清楚了。你回帖中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是随着你对C++逐步的了解而出现的。
  讨论技术,是一件很轻松和愉悦的事,因为他严谨,不涉及其它;就事论事。我一直觉得,技术人员也应该有这么一种态度:不要因为反对而反对,更不要因为反对而排斥。这是一种应该有的起码的态度。
  如果这一点做不到,我还是建议先读一下房龙所著的《宽容》,没时间的话,读一下序言也不错。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提高技术修养的同时,更要提高自身的修养。
  论坛其实也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有些高手可能会笑而不语,有些可能会拍砖了。谦逊一点,低调一点。在技术论坛,还是讨论技术吧。贬低别人,也未必能够抬高自己。
  十万行的C++代码,还真不算多。你出道应该也有好几年了,平均一下,也没多少。如果都是写的一些简单的C++代码,那也只是只是一些低层次的重复性的体力劳动而已,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再说了,技术,又有什么好值得炫耀的?

附上《宽容》序言
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永恒的山脉向东西南北各个方向蜿蜒绵亘。
知识的小溪沿着深邃破败的溪谷缓缓地流着。
它发源于昔日的荒山。
它消失在未来的沼泽。
这条小溪并不象江河那样波澜滚滚,但对于需求浅薄的村民来说,已经绰有余裕。
晚上,村民们饮毕牲口,灌满木桶,便心满意足地坐下来,尽享天伦之乐。
守旧的老人们被搀扶出来,他们在荫凉角落里度过了整个白天。对着一本神秘莫测的古书苦思冥想。
他们向儿孙们叨唠着古怪的字眼,可是孩子们却惦记着玩耍从远方捎来的漂亮石子。
这些字眼的含意往往模糊不清。
不过,它们是一千年前由一个已不为人所知的部族写下的,因此神圣而不可亵渎。
在无知山谷里,古老的东西总是受到尊敬。
谁否认祖先的智慧,谁就会遭到正人君子的冷落。
所以,大家都和睦相处。
恐惧总是陪伴着人们。谁要是得不到园中果实中应得的份额,又该怎么办呢?
深夜,在小镇的狭窄街巷里,人们低声讲述着情节模糊的往事,讲述那些敢于提出问题的男**女。
这些男**女后来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另一些人曾试图攀登挡住太阳的岩石高墙。
但他们陈尸石崖脚下,白骨累累。
日月流逝,年复一年。
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外面是一片漆黑,一个人正在爬行。
他手上的指甲已经磨破。
他的脚上缠着破布,布上浸透着长途跋涉留下的鲜血。
他跌跌撞撞来到附近一间草房,敲了敲门。
接着他昏了过去。借着颤动的烛光,他被抬上一张吊床。
到了早晨,全村都已知道:“他回来了。”
邻居们站在他的周围,摇着头。他们明白,这样的结局是注定的。
对于敢于离开山脚的人,等待他的是屈服和失败。
在村子的一角,守旧老人们摇着头,低声倾吐着恶狠狠的词句。
他们并不是天性残忍,但律法毕竟是律法。他违背了守旧老人的意愿,犯了弥天大罪。
他的伤一旦治愈,就必须接受审判。
守旧老人本想宽大为怀。
他们没有忘记他母亲的那双奇异闪亮的眸子,也回忆起他父亲三十年前在沙漠里失踪的悲剧.
不过,律法毕竟是律法,必须遵守。
守旧老人是它的执行者。
守旧老人把漫游者抬到集市区,人们毕恭毕敬地站在周围,鸦雀无声。
漫游者由于饥渴,身体还很衰弱,老者让他坐下。
他拒绝了
他们命令他闭嘴。
但他偏要说话。
他把脊背转向老者,两眼搜寻着不久以前还与他志同道合的人。
“听我说吧,”他恳求道,“听我说,大家都高兴起来吧!我刚从山的那边来,我的脚踏上了新鲜的土地,我的手感觉到了其他民族的抚摸,我的眼睛看到了奇妙的景象。
“小时候,我的世界只是父亲的花园。
“早在创世的时候,花园东面、南面、西面和北面的疆界就定下来了。
“只要我问疆界那边藏着什么,大家就不住地摇头,一片嘘声。可我偏要刨根问底,于是他们把我带到这块岩石上,让我看那些敢于蔑视上帝的人的嶙嶙白骨。
“‘骗人!上帝喜欢勇敢的人!’我喊道。于是,守旧老人走过来,对我读起他们的圣书。他们说,上帝的旨意已经决定了天上人间万物的**。山谷是我们的,由我们掌管,野兽和花朵,果实和鱼虾,都是我们的,按我们的旨意行事。但山是上帝的,对山那边的事物我们应该一无所知,直到世界的末日。
“他们是在撒谎。他们欺骗了我,就象欺骗了你们一样。
“那边的山上有牧场,牧草同样肥沃,男**女有同样的血肉,城市是经过一千年能工巧匠细心雕琢的,光采夺目。
“我已经找到一条通往更美好的家园的大道,我已经看到幸福生活的曙光。跟我来吧,我带领你们奔向那里。上帝的笑容不只是在这儿,也在其它地方。”
他停住了,人群里发出一声恐怖的吼叫。
“亵渎,这是对神圣的亵渎。”守旧老人叫喊着。“给他的罪行以应有的惩罚吧!他已经丧失理智,胆敢嘲弄一千年前定下的律法。他死有余辜!”
人们举起了沉重的石块。
人们杀死了这个漫游者。
人们把他的尸体扔到山崖脚下,借以警告敢于怀疑祖先智慧的人,杀一儆百。
没过多久,爆发了一场特大干旱。潺潺的知识小溪枯竭了,牲畜因干渴而死去,粮食在田野里枯萎,无知山谷里饥声遍野。
不过,守旧老人们并没有灰心。他们预言说,一切都会转危为安,至少那些最神圣的篇章是这样写的。
况且,他们已经很老了,只要一点食物就足够了。
冬天降临了。
村庄里空荡荡的,人稀烟少。
半数以上的人由于饥寒交迫已经离开人世。活着的人把唯一希望寄托在山脉那边。
但是律法却说,“不行!”
律法必须遵守。
一天夜里爆发了叛乱。
失望把勇气赋予那些由于恐惧而逆来顺受的人们。
守旧老人们无力地抗争着。
他们被推到一旁,嘴里还抱怨自己的**不济,诅咒孩子们忘恩负义。不过,最后一辆马车驶出村子时,他们叫住了车夫,强迫他把他们带走。
这样,投奔陌生世界的旅程开始了。
离那个漫游者回来的时间,已经过了很多年,所以要找到他开辟的道路并非易事。
成千上万人死了,人们踏着他们的尸骨,才找到第一座用石子堆起的路标。
此后,旅程中的磨难少了一些。
那个细心的先驱者已经在丛林和无际的荒野乱石中用火烧出了一条宽敞大道。
它一步一步把人们引到新世界的绿色牧场。
大家相视无言。
“归根结底他是对了,”人们说道。“他对了,守旧老人错了。”
“他讲的是实话,守旧老人撒了谎……
“他的尸首还在山崖下腐烂,可是守旧老人却坐在我们的车里,唱那些老掉牙的歌子。
“他救了我们,我们反倒杀死了他。”
“对这件事我们的确很内疚,不过,假如当时我们知道的话,当然就……”
随后,人们解下马和牛的套具,把牛羊赶进牧场,建造起自己的房屋,规划自己的土地。从这以后很长时间,人们又过着幸福的生活。
几年以后,人们建起了一座新大厦,作为智慧老人的住宅,并准备把勇敢先驱者的遗骨埋在里面。
一支肃穆的队伍回到了早已荒无人烟的山谷。但是,山脚下空空如也,先驱者的尸首荡然无存。
一只饥饿的豺狗早己把尸首拖入自己的洞穴。
人们把一块小石头放在先驱者足迹的尽头(现在那已是一条大道),石头上刻着先驱者的名字,一个首先向未知世界的黑暗和恐怖挑战的人的名字,他把人们引向了新的自由。
石上还写明,它是由前来感恩朝礼的后代所建。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过去,也发生在现在,不过将来(我们希望)这样的事不再发生了。

不要乱加猜测.你水平还不够."如果都是写的一些简单的C++代码,"此段错误,莫须有.

网友J:
我对C++是门外汉,对编程,对技术都是初学者。我也赞成,人要不断发展,技术也要不断发展。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不能学很多老学究,讲了几十年的教材,只守着几十年前用熟的A51那么点技术或者说秘诀不敢交流也不敢公开讨论,不思进取。

网友R:
有人在嵌入式用C++? 想知道哪个编译器支持C++。再有,好像C++编译出来的文件会比较大。要库支持的说,以前整PC上软件带用C++,但搞嵌入式好像用不着,当然,上linux系统用得上。

如果有机会还是用用.裸奔c++还要看编译器心情

楼主:
mdk就自带C++的编译器啊,但对C++11支持的不是太好。如果想用到一些新的特性,可以参考这篇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554086-1-1.html,建立mdk+gcc的开发环境。

网友S:
我目前不会用C++,虽然我用C做过不少的项目,

但我觉得,用C++可能是一种尝试,这种尝试是否失败,不可而知,佩服lee老师。

至于 icecut,你喜欢用什么就用什么,不喜欢用也无需大动肝火吧。

别人用什么,干卿何事?

教学光荣,误导可耻.

网友I:
楼上的弄错了吧,楼主只是贴个程序,大家来学习一下,没有强迫谁用啥
倒是有一些人在一边指指点点,说这个不好,那个不是啊
看得懂,大家探讨一下也无妨,看不懂,等于对牛弹琴了

网友T:
对于编程来说,C是刀子
C++,元编程是斧头

砍什么树 用什么工具 (考虑运行效率和开发成本)
NB 的人 没用定规用什么不用什么的。
没有做好的 只有最适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折腾了这一顿就为了得到一串静态数据.误解了元编程的本质和精华.
static uint32_t crc32_tab[] = {
        0x0000 ...

这个表格正好说明了元编程(确切说是编译时展开)的一些优势
如果这么一个表格放在那里,你不说,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单就CRC而言,他的主要参数是计算顺序,位数,以及多项式,初始值(包括但不限于这些参数,这里只是举个例子)
一般为了加快计算速度,我们会用查表的方式(表格不是唯一加快计算速度的方式,这里只是举个例子)
这个表格一般预先生成,放在ROM中(也有程序会在运行时生成,这里只是举个例子)

如果用元编程,我们可以根据参数在编译时生成这些表格,使代码看起来是这样的
crc_table<多项式,计算顺序,初始值,位数>  table;
后面就是查表计算的代码了
crc_table 是一个由库设计者提供的接口,这样应用程序在使用的时候,看起来会更简洁,优雅
而作为一个只写应用不设计库的人,不用去关心这个crc_table的实现细节
因为  你们写的是application,不是lib,不一样的思路的.把大家忽悠傻了不好
所以crc_table的实现 不在这里贴出了

果然是高手!

网友N: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格正好说明了元编程(确切说是编译时展开)的一些优势
如果这么一个表格放在那里,你不说,谁知道 ...

老弟高见,完整的查找表模板的确应该是这个样子,我写的那个crc32查找表模板例子,目的只是想讲解元编程的一般方法,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复杂性,所以省掉了那些模板参数。

某人自以为高人,却只会光说不练,批评别人的程序说“c++元编程真不是你这么玩的”,要他写个来看看,死活写不出来,却东拉西扯打迷踪拳,企图掩盖他实际是元编程外行的真相。

再次奉劝某人,不要对自己不懂的知识妄加评论,那样会遭人耻笑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格正好说明了元编程(确切说是编译时展开)的一些优势
如果这么一个表格放在那里,你不说,谁知道 ...

你错了...crc的钥匙是固定的.如果是可变的,那表直接垃圾堆.
比如说有的公司要用私有校验,还是类似crc,用你这种模板非常愉快.

但是...crc是标准的,整个地球就一张表,你这是给编译器压力.浪费cpu电能.

这个争论在于,静态还是非静态.用静态例子就是错误引导.用动态例子就是正确引导.
可惜了,不是实现rsa.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老弟高见,完整的查找表模板的确应该是这个样子,我写的那个crc32查找表模板例子,目的只是想讲解元编程 ...

我就是继续不写.有本事带你水军打到我啊?宝刀锋芒锐利,小事情没必要出手.
我说过,你不看就别怪我,有boost先辈在前,我没必要在你的错路上放我倚天屠龙刀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我对C++是门外汉,对编程,对技术都是初学者。我也赞成,人要不断发展,技术也要不断发展。不断学习,不断 ...

技术是好技术,否则不会被加进来.只不过干什么事,就看代码作者水平了.宝刀宰蚂蚁,是此lz**的批判之处.既没有说明元编程的牛X之处,也没有说明元编程不可或缺.

网友M:
引用 网友T:
对于编程来说,C是刀子
C++,元编程是斧头

但是lz在教你用斧头看蚂蚁,你不觉得有点过分了吗?

至于你的水平,是不会被误导了,但是,那些看完吐血的,真正学到该学的东西了吗?

楼主:
哎。我有屠龙之术,只可惜世上无龙,否则,可以让你们见识一下屠龙术了。至于杀牛宰马这种小事,是犯不上我出手的。此贴的讨论到此可以休了,别浪费时间在这些无意义的争执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M:
但是lz在教你用斧头看蚂蚁,你不觉得有点过分了吗?

至于你的水平,是不会被误导了,但是,那些看完吐血的,真 ...

看完吐血的来了......
看不懂这段代码的都是不熟悉C++模板,我做过半年的MFC程序,自以为懂点C++,其实压根就没入门。
稍微有点模板常识的人,应该能看出那两对递归模板是如何生成CRC数据表的。

模板元编程可以是一根针,也可以是一门大**,就看用的人的功底了。

你这么NB,就秀一下你的宝刀让咱这些菜鸟学习学习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M:
你错了...crc的钥匙是固定的.如果是可变的,那表直接垃圾堆.
比如说有的公司要用私有校验,还是类似crc,用你 ...

就我所知,地球上的crc有十数种。就算是相同位数的,也分别有好几种。莫非火星上的crc只有一种,因此你得出了地球上的crc只有一个表格的结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M:
你错了...crc的钥匙是固定的.如果是可变的,那表直接垃圾堆.
比如说有的公司要用私有校验,还是类似crc,用你 ...

如果只是静态与动态的问题,既然你提到了boost,那么boost pp就能解决很多静态的问题了。
而这个例子要解决的是静态数据动态生成的问题。
既然是静态的数据,那么随便用什么工具生成就行,为什么还要动态生成。因为有些数据要在使用前才会知道,比如这里的crc表格,在crc多项式确定之前无法预知。一旦确定之后,表格也就定了。
这种数据的特征就是算法固定,运行时静态存储,但是组合很多,以往会用工具预生成。有了元编程技术后,可以将生成过程也嵌入到代码中,让编译器来执行,降低维护成本。
这里用这个例子作为元编程的起点,个人觉得是因为crc大家比较熟悉,可以马上感觉到元编程带来的变化。
静态数据动态生成也是我造的词,是为了体现出数据的不可预知和运行时不可变的特性。这种数据的生成只是元编程的冰山一角,用来做为学习元编程的起点,我觉得是合适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D:
看完吐血的来了......
看不懂这段代码的都是不熟悉C++模板,我做过半年的MFC程序,自以为懂点C++,其实压 ...

你看看那个wiki,看看用更少的代码实现....

打字越多手指复合越大.你可以试试用一半代码完成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就我所知,地球上的crc有十数种。就算是相同位数的,也分别有好几种。莫非火星上的crc只有一种,因此你得 ...

校验这种东西.私有的基本很少用.用概率计算...就知道了.
就像大家都说普通话,你非要搞个方言.

从另一种角度来说,你的代码促进了他们使用山寨的方法....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静态与动态的问题,既然你提到了boost,那么boost pp就能解决很多静态的问题了。
而这个例子要解 ...

我觉得大家对crc的理解,仅限于搜索.粘贴.
就算是知道了你这样的迭代算子,

那么为什么是这个hex来做异或呢?为什么又是异或呢.
如果一个不懂crc的人,你给他看这段代码,他也只能理解这就是crc,这段代码和那个hex数组是同等的意义.
因为你这个没有在可理解上优化.也没有做易读的优化.

我认为这样做教程有点不负责任.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校验这种东西.私有的基本很少用.用概率计算...就知道了.
就像大家都说普通话,你非要搞个方言.

这个不是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
而是中文和英语的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大家对crc的理解,仅限于搜索.粘贴.
就算是知道了你这样的迭代算子,

应该是你接触的人对crc的理解仅限于搜索和粘贴。
对于一个不懂crc的人看table和代码是一样的效果
所不同的是,一旦crc参数有所变化
用table的人会重新搜索,粘贴
用代码的人,会改一下参数

网友J:
icecut 同学,欢迎你再来指点我。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M:
我就是继续不写.有本事带你水军打到我啊?宝刀锋芒锐利,小事情没必要出手.
我说过,你不看就别怪我,有boost ...

这是我在二姨家看到的最滚刀肉的话了,你是二姨家第一人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你接触的人对crc的理解仅限于搜索和粘贴。
对于一个不懂crc的人看table和代码是一样的效果
所不同 ...

好像改了就搜不到了....
所以大部分人不敢改.其实也不用改.所以我比喻成方言.
如果是rsa的话,私钥是固定的.所以可以静态化来加速.可以比喻成外语.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我对C++是门外汉,对编程,对技术都是初学者。我也赞成,人要不断发展,技术也要不断发展。不断学习,不断 ...

怎么说呢.你这段话低调到我不用评论.你应该是进步的保守派.
我主要评论的是网上的激进派.新技术固然是好的.用好也不容易.所以好多教程都有缺少古典的思考,过多的腔调了优秀,没有说出两面性,对50%的人有好的作用,因为25%的人不需要,对剩下25%的初学者就没有更好的促进作用.
在wiki中,就用了一个简单的说明,新的编译器支持了这个功能.而使用这个利弊也被说明了.所有用这种功能的时候,书上都会明确表示,这里有缺点,在理解方面.不信你看jquery库,基于js的.树上专门举了个例子是这么写是难以理解的.但是因为有优势,要求这么写的时候写好注释.
我是为25%的人监督一些例程的.促进他们向更精细的方向发展,当然,一般炒完就没结果了.这次炒的都是版主们,理解能力比较强.所以还算有点结果.只有最优秀并且现实的东西才能沉淀下来.给初学者的**,最好说明两面性,因为他们进来最容易掉坑里反而认为这是不好的东西直接扔掉.造成欲速而不答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