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AD采样

楼主(2013-08-20):
AD采样的模拟输入信号相对于参考端是负的,参考电压Vref是正的,采样值是0还是别的?

网友A:
贴出部分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出部分原理图

版主,你好。
我的问题很简单,估计我上面没表达清楚。
问题就是:假如我的参考电压Vref=5v,模拟输入为-2V的话,采样值是多少?

网友B:
输入好像只能是0-5V,-2V不可能吧。

网友C:
低于0的都是0.我都直接加的交流,只能测正半部分

网友D:
如果AD的输入范围是0-5V,那只好用运放做个加法器,输出 = 输入 + 2.5

网友E(2014-07-09):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