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 这句话怎么理解

楼主(2013-08-20):
阎石书上 看到这里不太懂,各种搜索无果,求助各位大神:

如图红线部分,说实话,我是真没看出来。
可不可以请前辈指点一下 怎么看?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输入电阻较低,是指输入线可能需要带若干个负载,注意8条输出线上均有负载,故输入电流可能相当大。
输出电阻较高,是指输出电流不可能很大,注意任一负载均由电阻上拉到高电平。

不太理解,为什么输入电阻和8条线的负载有关,输入端不是A0,A1,A2么

网友B:
在看完这帖子以后,我立即动手回复,因为我生怕迟到的回复不能使更多的人领悟你的圣明,
以至使这等网上少有的好贴就此轮沉,我担不起这样的罪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阻较低,是指输入线可能需要带若干个负载,注意8条输出线上均有负载,故输入电流可能相当大。
输出电 ...

先拜谢前辈的宝贵回复,犹如雪中送炭,感激不尽。
晚辈愚笨,再烦请前辈指正一下:此处的输入输出电阻不是动态电阻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拜谢前辈的宝贵回复,犹如雪中送炭,感激不尽。
晚辈愚笨,再烦请前辈指正一下:此处的输入输出电阻不 ...

是动态电阻。
所以,输出电阻高电平和低电平是不一样的。输出高电平时输出电阻较大,输出低电平时输出电阻较小。

网友C:
这上面通的是直流数字信号呢,谈什么动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动态电阻。
所以,输出电阻高电平和低电平是不一样的。输出高电平时输出电阻较大,输出低电平时输出电 ...

恩呀,我也有和6楼相同的疑问。
而且我还有一个疑问,倘若是动态电阻的话   ,如果认为A0A1A2的输入电压都理想(内阻0),那么任何时刻从Y7到Y0端口的输出电阻都为0(与书中摘录的“输出电阻较高”的描述相悖)
烦请大师再指点迷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呀,我也有和6楼相同的疑问。
而且我还有一个疑问,倘若是动态电阻的话   ,如果认为A0A1A2的输入电压都 ...

即使输入均为理想电压源,输出电阻也不为零,而至少是一支二极管内阻,或者是上拉电阻。
以三输入端均为零来举例,此时Y4~Y7均低电平。Y4输出电阻就是一支二极管内阻。Y0为高电平,输出电阻就是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输入均为理想电压源,输出电阻也不为零,而至少是一支二极管内阻,或者是上拉电阻。
以三输入端均为 ...

恩,我大意了。是您说的这样。谢谢,我在咀嚼下,还不太通,感觉情况挺多挺复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我大意了。是您说的这样。谢谢,我在咀嚼下,还不太通,感觉情况挺多挺复杂 ...

数字电路芯片允许级联很多级,级联的意思就是前一级的输出联接后一级的输入。级联很多级才能够构成复杂的逻辑功能。此外,还要求一个输出端联接若干个输入端,允许联接的输入端个数叫“扇出”。
此电路根本不能级联,更不能扇出。试想前级也是这种结构,三级级联,那么有可能最终输出电阻是三个上拉电阻串联,或者是三支二极管串联。这样的结果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若是有扇出,那就更悲惨。
关键是这种二极管矩阵电路没有放大环节,信号能量只能一级一级损耗掉。
因此,要进行“计算”,必须有放大环节。最早的计算机(纯机械的除外)是用继电器作为放大环节的。继电器可以“放大”,即用较小的能量控制较大的能量。当然,继电器速度太慢,所以很快就让位给电子管了。

网友D:
数字电路跟模拟电路学法、或者说侧重点不同,能把逻辑理顺了就行了,不要一点一点抠。
这种电路主要是用来给读者增加直觉,示意性地说明可能的实现方式,实际中很少有人用这种电路的,芯片中是全MOS管设计,综合一下自动完成硬件设计了。

网友A:
小凡的挚爱  不太理解,为什么输入电阻和8条线的负载有关,输入端不是A0,A1,A2么

把负载(假定是个电阻)画出来并且联接到输出端,再分析一下电流路径和方向,就看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数字电路跟模拟电路学法、或者说侧重点不同,能把逻辑理顺了就行了,不要一点一点抠。
这种电路主要是用来 ...

你别说,我还真用过一次。
用户要求搬动开关到这边,亮一支灯(220V),四位数码管显示四位数字,开关搬到另一方向,关这个灯,亮另一支灯(220V),显示另四位数字。显示数码管就是使用二极管译码。

网友E:
受教学习,哈哈。。。没认真学。

网友F:
3楼已经相当完整了
这里重点不是纠结于“电阻”定义(实际为折线加非线),而是强调入出两侧看起来具有强弱不同的驱动能力

这个也许有帮助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小凡的挚爱  不太理解,为什么输入电阻和8条线的负载有关,输入端不是A0,A1,A2么

把负载(假定是个电阻) ...

这里请教maychang大师,请问此处电阻所指究竟何物?
当然我也是想知道结果的,所以带着谦虚的态度诚恳请教各位大师:
如果是动态电阻:有理由假设A0' A1' A2'三个非门都是理想无内阻的 ,那么从Y0-Y7各个输出端口往里看 都可以说是通过二极管走动态通路接地的,这就与“输出电阻较高”相悖对不对?
如果是直流电阻, 根据传统的开路电压短路电流的方法可以测到,但是开路和短路的时候二极管恰好是导通和截止两种状态,也就是说测量的分别是两个电路的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又怎么能得到正确的直流电阻结果?
当然,开路和短路只是两个极端,但是它的提示是:负载过大二级管道通,负载过小二极管截止,于是必然导致输出电阻的多样化,这怎么解释呢?
这短短的一句话竟然也把我绕的云里雾里,鼠辈很惭愧,还望诸位大侠见义勇为,拔刀相助!!:dizzy::)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里请教maychang大师,请问此处电阻所指究竟何物?
当然我也是想知道结果的,所以带着谦虚的态度诚恳请教 ...

假定A0A1A2=(0,1,1),即A0低电平。那么由原图可以看出,有四支二极管处于导通状态(以二极管涂红表示)。每支二极管中电流为Vcc/R,四支二极管总共电流为4*Vcc/R,即此时输入电阻为R/4(暂忽略二极管内阻)。三个输入端是对称的,那么任一输入端的输入电阻在低电平时均为R/4。
这个输入电阻已经够小,如果多芯片级联,那更悲惨。

为简单起见,假定是相同的两片译码器。
图中可见,后级A0的输入电流就是前级Y7的输出电流。这样一来,前级输入端A0至少要承担8支电阻R上的电流(暂忽略二极管内阻),即此时输入电阻为R/8。
这个输入电阻还不够小?

逻辑门电路,三级四级级联的情况很常见。那么后面各级上拉电阻电流就有很多需要由最前级输入端承担。可以断言:最前级的信号源绝对无法承担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小凡的挚爱  不太理解,为什么输入电阻和8条线的负载有关,输入端不是A0,A1,A2么

把负载(假定是个电阻) ...

谢谢maychang老师分析,看了15楼大师的图,我可以这样理解么:输入电阻以A2来分析则是多个上拉电阻与负载的并联,所以认为输入电阻较小;而输出电阻可看做是单个上拉电阻(因为输出端的三个二极管都截止),所以输出电阻相对较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假定A0A1A2=(0,1,1),即A0低电平。那么由原图可以看出,有四支二极管处于导通状态(以二极管涂红表示)。每 ...

谢谢 maychang 大师,有所领悟了。呵呵,受益匪浅。
但还有一处不明,此时此图的Y6端(唯一高电位处)输出电阻情况呢?
如果能解释清楚这一点,恐怕此贴可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谢谢 maychang 大师,有所领悟了。呵呵,受益匪浅。
但还有一处不明,此时此图的Y6端(唯一高电位处)输出 ...

A0A1A2=(0,1,1)时,Y6端的高电平是靠上拉电阻拉上去的,该输出线上三个二极管均截止,故输出电阻即为上拉电阻R。

网友G:
引用 网友A:
A0A1A2=(0,1,1)时,Y6端的高电平是靠上拉电阻拉上去的,该输出线上三个二极管均截止,故输出电阻即为上 ...

怎么这本书中所述的 即使高电位 三极管亦应导通呢?
注:Vcc取5v,A012到A0’1’2’均取3v或者0v,A0A1A2=(0,1,1)时:Y6=3.7V
不知此点maychang前辈怎么看,晚生确实有点迷糊了,还烦请再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怎么这本书中所述的 即使高电位 三极管亦应导通呢?
注:Vcc取5v,A012到A0’1’2’均取3v或者0v,A0A1A2 ...

“即使高电位 三极管亦应导通呢?”
图中没有找到三极管。
如果“三极管”是“二极管”之误,请你指出A0A1A2=(0,1,1)时Y6线上哪支二极管导通了。注意输入端为零或者3V,而Y6=3.7V。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即使高电位 三极管亦应导通呢?”
图中没有找到三极管。
如果“三极管”是“二极管”之误,请你指出A0A ...

确是我写错了
容我作图解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即使高电位 三极管亦应导通呢?”
图中没有找到三极管。
如果“三极管”是“二极管”之误,请你指出A0A ...

注意到maychang前辈认同Y6=3.7V,而这0.7v自然就是二极管压降所致,所以认为3根二极管都导通了才会有这结果,如果都截止,那么Y6端应当=Vcc=5V( 空载)才对,不知对否。

以下是我脑海里的Y6端口相关线路电流的流向,请前辈指正纰漏

网友D:
当年上学书还在,当时花了不少时间看

楼主:
晕,我怎么越来越糊涂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注意到maychang前辈认同Y6=3.7V,而这0.7v自然就是二极管压降所致,所以认为3根二极管都导通了才会有这结 ...

如果 Vcc也取3.7V会怎么样?
我觉得你说的只是个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高电位 三极管亦应导通呢?”
图中没有找到三极管。
如果“三极管”是“二极管”之误,请你指出A0A ...

还望maychang前辈作答一下!

网友F:
要细,一个一个2极管通着算
要粗,就说:经过矩阵之后,驱动能力不比之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注意到maychang前辈认同Y6=3.7V,而这0.7v自然就是二极管压降所致,所以认为3根二极管都导通了才会有这结 ...

输出为3.7V,是输入为3V和Vcc为5V的共同结果。此时如你画的图,有三支二极管导通。
但若输入端高电平为3V以上,例如4V,则这三支二极管仍导通,但输出端将近似为4.3V。
若输入端为5V,三支二极管均截止,输出端为5V。
可以这么说:输出端高电平是靠电阻或者输入拉上去的。
以上均为负载电阻无穷大(空载)情况。若有载,输入输出电平将更复杂。这2也是该电路带载能力很差的原因。

网友F:
好在主题只是寻求“理解”而不是“深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为3.7V,是输入为3V和Vcc为5V的共同结果。此时如你画的图,有三支二极管导通。
但若输入端高电平为3V ...

“但输出端将近似为4.3V”前辈这里是不是错了,该为4.7v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输出端将近似为4.3V”前辈这里是不是错了,该为4.7v吧?

三支二极管导通电流是从哪里来的?
记住输出端是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支二极管导通电流是从哪里来的?
记住输出端是开路。

从Vcc到3V啊,有问题吗?
这么说二极管确实导通的了?

楼主:
是不是该这么说,输入输出电阻问题只是出现在特定的某些输入情况下,也就是说,正是这些意外情况限制了二极管阵列的运用,对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该这么说,输入输出电阻问题只是出现在特定的某些输入情况下,也就是说,正是这些意外情况限制了二极 ...

似乎不应该这么说。毕竟这些你所说的“意外情况”全都是正常的、允许出现的。

楼主:
ok,基本通了。原书上的输出输入电阻的描述其实是输入端电流过大,输出端电流供应不足的另一种描述。至此,可以结帖,谢谢maychang和lgz以及xiaotao等前辈的指导。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