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file产生的bin文件竟然有700多M

楼主(2013-08-20):
以下是我的Makefile  加上一个lm怎么会有700M 难道是静态链接?不太明白 请高手赐教

objs := crt0.o init.o leds.o
LIBPATH=-lgcc -L/usr/local/arm/opt/FriendlyARM/toolschain/4.4.3/lib/gcc/arm-none-linux-gnueabi/4.4.3/
leds.bin: $(objs)
arm-linux-ld -Ttext 0x30000000 -o leds_elf $^ ${LIBPATH} -lm
arm-linux-objcopy -O binary -S leds_elf $@
arm-linux-objdump -D -m arm leds_elf > leds.dis

%.o:%.c
arm-linux-gcc -Wall -O2 -c -o $@ $<

%.o:%.S
arm-linux-gcc -Wall -O2 -c -o $@ $<

clean:
rm -f leds.bin leds_elf leds.dis *.o

网友A:
0x3000 0000之前有768M个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0x3000 0000之前有768M个0吧?

恩呀 怎么解决呀 大哥拜托了!好几天了 周边没一个人学这个的

网友B:
不可能的事情,你肯定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的事情,你肯定搞错了。

是呀 我的Makefile都在这儿了 咋整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呀 我的Makefile都在这儿了 咋整呀

你先clean一下,再编译试试看。

楼主:
解决了 解决了 -lm也得像-lgcc那样加上路径

网友A:
每种编译器怎么去除这种问题的方法不见得一样,你得去查编译器的相关文档,我猜就是程序入口点的问题,默认入口点为0,你把代码编在0x3000 0000就会导致前面的768M空白,把入口点选择在0x3000 0000就应该没问题。
实际上按照道理来说全0应该给压缩的,为啥不压缩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种编译器怎么去除这种问题的方法不见得一样,你得去查编译器的相关文档,我猜就是程序入口点的问题,默认 ...

恩 有道理 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 有道理 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还有36K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