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有用过stc12c5a60s2的没 我AD转化为啥只能显示一次

楼主(2013-08-20):
我是每次都从新设置寄存器的   求解

网友A:
STC的ADC触发一次转换一次。
STC官网里面有完成的例子工程。
http://www.****ducst/STC12C5Axx-code.rar

网友B:
加标志位,清标志位。。。。

网友C:
程序也没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也没贴出来!!!!!!!!!!!!!

问题解决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的ADC触发一次转换一次。
STC官网里面有完成的例子工程。
http://www.****ducst/STC12C5Axx-code.rar ...

解决了谢谢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