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AX706复位问题

楼主(2013-08-20):
小弟现在用的MAX706给我的2440开发板复位。因为看门狗需要1.6s之内喂狗。但是2440上电加载程序就需要时间,可能在1.6s之内没办法控制IO给WDI信号发送喂狗信号,那么是不是就会被强制复位,无限循环这个过程呢?

网友A:
楼主认真看下规格书。
上电时,如果WDI浮空或者给高阻态,WDT是不会被触发开启计数的,这就是为了避免上电长时间加载程序造成WDT溢出。
另外提醒下,你的喂狗时间可千万别定死在1.6秒,那样你量产会头大的。喂狗时间不要超过1秒钟,最好就是900mS左右。
MAX706采购周期会比较久,价格也高高在上,可以评估下SGM706,GPON/EPON上90%都是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认真看下规格书。
上电时,如果WDI浮空或者给高阻态,WDT是不会被触发开启计数的,这就是为了避免上电 ...

多谢您的帮助,我看过规格书了,对于WDI确实是这么要求的。SGM706我去了解一下

网友B:
706的MR管脚需要上拉吗,还是直接WDO和MR直连浮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