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数据发送和数据接收之间切换

楼主(2013-08-20):
我用stm32+cc1101进行通信,现在是一块板子发送,另外一块板子负责接收,接收用的是中断的方式,通信一切正常。但是我想让两块板子都能进行发送,也能进行接收,所以我就直接把发送函数添加到了负责接收那块板子上,发现数据发送不出去,程序停在了这个地方: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GD0));大家帮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啊,是不是我没有切换发送和接收模式,应该怎么切换呢?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这一块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B:
楼主你读这个输入引脚是gdo0还是gdo2?这个多半是cc1101寄存器设置问题,要看手册

网友C:
如果你的GDO0配置成数据同步头到达中断的话,你才能在数据到达的时候检测到同步头进行中断,不然的话该管脚是没有信号输出的,应该去看一下数据手册,数据手册看了配置一下就可以了,记得是配置IOCFG0寄存器成0x06,就是同步头检测中断了

网友D(2013-11-18):
你好,我最近一直在用STM32调试CC1101,但是一发一收的功能还没有实现,把在51上能用的程序移植到STM32上就是不行,和其他程序对比了寄存器设置也是一样,能把你一发一收测试成功的程序给我参考下吗?谢谢。  36586155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