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输入偏置电流消除电阻—您真的需要它们吗?

楼主:
输入偏置电流消除电阻—您真的需要它们吗?
作者:Bruce Trump,德州仪器 (TI)
您会为了匹配您运算放大器电路的输入 DC 电阻而添加一个电阻器吗?请看下面图 1 所示电路。我们中的许多人会教条地认为添加 Rb 是一种“好方法”,并让其值等于 R1 和 R2 的并联组合。我们现在就来研究使用这种电阻器的原因,并思考它的使用是否必要。
添加 Rb 的目的是降低输入偏置电流引起的电压偏移。如果两个输入都有相同的输入偏置电流,则流过相同电阻的相同电流便会形成大小相等但方向相反的偏移电压。因此,输入偏置电流不会增加电路的偏移电压。这种基本想法在某些情况下有优点。但在添加 Rb 以前,您都考虑过它的必要性吗?
很多时候,R1 和 R2 并联电阻足够低,而输入偏置电流也足够低,这样在没有 Rb 的情况下形成的电压偏移便微不足道。在添加该电阻器以前,请首先计算这种误差。本应用中,我们假设运算放大器的输入偏置电流为 10nA。在不使用 Rb 的情况下,输入偏置电流引起的输入参考偏移电压为:
Ib 引起的输入偏移电压=(10nA)  (7.5kΩ) =  75uV
75uV 输入偏移电压会影响您的电路吗?很多时候,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因此为什么要添加电阻器呢。思考您正使用的运算放大器的偏移电压。例如,如果您的运算放大器的偏移电压规格为 1mV,那么 75Uv 输入偏移电压就没有意义了。因此,在为您的电路添加 Rb 以前,请首先把输入偏置电流产生的误差同偏移电压规格进行比较。
跨阻抗应用通常利用高反馈电阻器值来对非常小的电流进行放大处理。因此,您可能会忍不住要添加 Rb 来平衡两个输入端的电阻。但是,这些应用一般使用 FET 或者 CMOS 输入运算放大器。由于它们的输入偏置电流非常低,因此偏移误差一般也非常小。
Rb 产生的热噪声以及这种高阻抗节点的潜在外部噪声拾取,可能是不使用 Rb的其他原因。由于输入偏置电流的误差最小,为什么要给电路增加更多潜在的噪声呢?
有时,我们可能会需要使用偏置电流消除电阻,而且它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是,许多电路并不会明显受益,甚至会出现性能下降的情况。下周,我们将再次讨论这个问题,讨论一些肯定不需要使用偏置电流消除电阻的运算放大器。
欢迎发表您的看法,感谢阅读
Bruce

网友A(2013-08-20):
技术大牛有更新 了…………

网友B:
羔羊!!是TI老工程师里驯服精密放大器里面的内容么??,,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羔羊!!是TI老工程师里驯服精密放大器里面的内容么??,,很不错。

是的,呵呵,非常好的内容,以前我很不解,现在了解了

网友C:
上次楼主上传的那篇**   好没有仔细看看   不错

网友C:
感觉运放这一块   需要钻研的资料还是比较多的   先谢谢了

网友D:
TI里面的。。。

网友E:
谢谢了   版主   感觉你运放这一块  比较强  多向你请教

网友F:
来学习一下的。谢谢分享的。

网友G:
硬件的设计千变万化,根据情况吧?

网友H:
热噪声是在导体中由于带电粒子热骚动而产生的随机噪声。高阻抗节点是什么?求解 希望在分享的时候对一些专有的概念提一下 让别人了解清楚了多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热噪声是在导体中由于带电粒子热骚动而产生的随机噪声。高阻抗节点是什么?求解 希望在分享的时候对一些专 ...

高阻抗节点说指该节点具有高阻抗特性。是个组合词,以为大家都能看懂呢,没事,不懂的可以提问,我不会的可以给TI专家打电话咨询。

网友H:
这个高阻抗特性跟什么有关系啊? 单单从一个焊点来看说他阻抗高 还是说这个焊点在阻抗高的地方(如同相输入端),叫高阻抗节点?TI老员工驯服放大电路的那个帖子我在右上角的搜索中搜了,没有找到。还有我现在刚进入运放,参考书主要用的弗朗哥的电路设计和岗村的OP放大电路设计还有那个绿皮模电书,我喜欢实验,刚学模电时4007搭的实际的全波整流波形跟书上画的相差很大很大。导致我现在对书上的名词定义和电路分析推导很看重,而结论式的东西感觉很“不安全”甚至不相信。。这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