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TI经典】电流反馈型运放

楼主(2013-08-20):
亲爱的工程师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小编分享的是放大器电流反馈型运放的相关知识——
“刚开始使用电流反馈型运放时,总会从资料上看到这样的信息:电流反馈型运放直流特性不好,适合放大高频的交流信号;带宽不因频率增加而减小,也就是没有增益带宽积的概念;再深一点,CFB 运放的反馈电阻需为恒定的值。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我看过很多英文应用手册。但看完之后,总觉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终有一天,认真推导了电流反馈运放传递函数后恍然大悟,从理论上明白了电流反馈运放的原理。现在整理总结一下我的学习过程,希望对大家有用。”
欢迎大家积极交流讨论~~~共同进步哦~~~~

网友A(2018-11-15):
CFA的输入级

网友A:
电压反馈运放,Rg 是检流电阻,
电流反馈运放,Rg 是分流电阻。

网友A:
真正的电流控制,输入端是零电阻的,没有压降,电流大小全由供者说了算,电流反馈系统的反馈输入端应该合符这前提条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A:
CFA的输入级

回复 k大,
全恒流偏置,没交流通道是推挽不起来的,这电路唯一的交流通道,就是发射结,讯号必须直接加到发射结上,只拉扯一端是没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回复 k大,
全恒流偏置,没交流通道是推挽不起来的,这电路唯一的交流通道,就是发射结,讯号必须直接加 ...

如果两输入端皆悬空,那就只有直流通道,同相输入臂基极串联,Ib 相等,反相输入臂(绿点通道)射极串联,Ie 相等,由于两臂是並联的,故两个输入端的电位相差有限,
两输入端皆悬空,当然是静态,电路的平衡取决于两个恒流元件及三对互补管的对称程度,如果全都对称,则两输入端皆悬空时能随遇平衡且电位相等,而红点通道亦为随遇平衡。

网友A:
引用 网友A:
CFA的输入级

如果把恒流元改成电阻,则同相输入端的电位可透过阻值调整而置中,反相输入端的电位跟着绑定,
这个置中的同相端电位亦为负反馈提供了参考点,引入了负反馈就接通了交流通道,有交流通道,负反馈的制衡作用就得以发挥,使输出端电位跟同相端电位相等,
全恒流偏置的布局,两恒流元有串联关系,恒流元(或恒流源)串联,理想的是随遇平衡,不理想的就往一边倒(跟电源轨靠拢了),那同样对负反馈起不了参考作用。

跟差分输入不一样,CFA的输入级是射随器,同反两端是输入输出的关系,你以同相端吃讯号,把反馈加到反相端, 以系统方案论之,CFA在反馈基本类型中属于串联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