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LPC1788芯片对39VF3201-70-4I-EKE芯片进行烧录不成功

楼主(2013-08-20):
LPC1788芯片对39VF3201-70-4I-EKE芯片进行烧录始终不得成功~有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程序在其他的同类型电路板上烧写是可以成功的。怀疑是39VF3201-70-4I-EKE有问题,但是又不知道是不是?各位大侠给点意见!

网友A:
查一下硬件,从电源开始找

网友B(2013-11-07):
1、除烧录39VF3201-70-4I-EKE不正常外,可以跑其他接口程序,是否正常,如跑个LED闪烁程序;不正常检查软件模板,再不行检查整个硬件;
2、如上正常,重点检查EMC的原理图设计、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