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交流电路如何测量输出阻抗 不是计算

楼主(2013-08-20):
如图所示的一个交流电路,功能是将电压源转换成电流源。其中AD8610为运算放大器,RL为负载。
我想请教如何测量出该电路的输出阻抗?而不是计算出来。

这里提供一个想法,Rl换一次阻值得到两个公式,根据电流电压求出阻抗。可是RL两端的电流为交流啊怎么算 求大神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Rl换一次阻值得到两个公式,根据电流电压求出阻抗”
可以。不必测电流,仅测量两次电压即可。但电压变化很小,不易测量。

“可是RL两端的电流为交流啊怎么算”
当然是测量两次交流电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Rl换一次阻值得到两个公式,根据电流电压求出阻抗”
可以。不必测电流,仅测量两次电压即可。但电压变化 ...

是我这个意思么?就是电压就采用有效值或者最大值就行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这个意思么?就是电压就采用有效值或者最大值就行啦?

是这个意思。
但交流电压测量比直流电压测量误差要大,所以最后的结果(交流源内阻)也大。

楼主:
哦 这样啊 谢谢版主 我再仔细研究一下 明天再给分:lol

网友B:
首先搞清谁是负载
然后,令V3不变,测得负载R电压VL;改变负载R‘,测得电压VL’
按分压(流)公式联立方程,消去Us或Is,求得Rs
然后就是算术不是技术,找个学生弄弄

网友C:
楼上说的对,输出端,不连接负载,测试开路电压。连上负载测量带负载电压,已知负载的条件下阻抗可以算出来。想简单和对精度要求不高,就在无输出时,使用LCR表的R档直接测量,注意连接隔离电容,LCR表有频率值,测试结果是该频率下的阻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输出端,不连接负载,测试开路电压。连上负载测量带负载电压,已知负载的条件下阻抗可以算出来 ...

万万使不得。
楼主说的是电流源,通常电流源不允许负载开路(如同电压源一般不允许负载短路)。如果待测电流源允许负载开路,那么负载开路时的端电压没有意义(允许负载登录的电压源短路电流没有意义)。

网友C:
没注意看,是电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搞清谁是负载
然后,令V3不变,测得负载R电压VL;改变负载R‘,测得电压VL’
按分压(流)公式联立方程 ...

恩 谢谢回答 我当初的困惑就是测得的电压VL也是个交流量 我不知道是用什么来计算,后来版主说用有效值或者最大值计算都行,我就明白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