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电源设计方案9-36 Vin, 3.3 V out.

楼主:
大家好,我现在需要设计一个电源模块DCDC Converter,要求是9-36 Vin, 3.3 V out.电流在500 mA 至1A都可以,具体多少没有要求。电压的过冲不超过120%, 稳定时间500 ms。 希望电源模块不产生2 MHz以内的噪声。
这样的设计要求,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哪种DCDC Converter可以选择?

网友A(2013-08-20):
线性和开关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能不能给我一个完成的part numb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和开关都可以。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还有个问题,我的这个电路板的总设计要求是功耗不超过500 mw,板子上的单片机和外围电路功耗大概在350 mW, 所以希望有一款电源能在输入电压范围在9-36 V,输出3.3V且 输出功率350 mW的情况下,效率能够达到75%。而我查看了好多电源芯片,在输出功率350 mw的情况下,效率都只能到50%。 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

网友C:
TI的TPS54140~TPS54340或TPS54160~TPS54360系列可以,有轻载高效功能。

网友B:
不好意思 是 AX3007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的TPS54140~TPS54340或TPS54160~TPS54360系列可以,有轻载高效功能。

谢谢你,TPS54140好像可被用于我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是 AX3007

谢谢哦。

楼主:
在这个设计中,希望电源模块不要在<2MHz的频带处产生噪声。那switching frequency一般都低于2MHz, 极其有可能产生噪声。如何设计一个有效的滤波,去滤除这些噪声呢?一般电源处接小电容是滤除高频噪声的。此设计要求滤除2MHz以下的所有噪声。 这里补充说明一点,在Power regulator的输入端,我已经用了一个EMI滤除噪声的模块,可以滤掉15 KHz 到30 MHz的噪声。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D:
用个DCDC模块就好了,K78U03.
连电感都不用

网友E:
一般的DCDC轻载时低效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F:
LDO   --- lt3085
开关  ---ltm8031